各位老师FU7阳极760V正常吗?飞跃R50-1电源电压235V.

楼主(2020-03-08):
各位老师FU7阳极760V正常吗?飞跃R50-1电源电压235V.

楼主:
扩音机上的5Z3P坏了,我直接焊了两个4007,测量了一下FU7的阳极760V左右,这样子能用吗?

网友A:
有点高,不过电子管超极限能力很强,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高,不过电子管超极限能力很强,应该没啥问题。

谢谢,那我先这样用着,回头在找个5Z3P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5Z3P换上也高。
我的经验是1.外置电感(可用150W胆功放电感)
                2.外接调压器

家里还有两个调压器,明天接上试试。

网友:
没毛病,历史上几十年都这么用过来的。

网友:
没问题的807皮实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