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打算用TL494玩数控电源

楼主(2020-03-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老被放烟花搞得心理有阴影,都不大敢搞开关电源了。

网友:
期待你的成品

网友:
修理KA7500驱动芯片的

网友:
P沟道的MOS更好驱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想用pmos了,可是pmos电阻大价格贵,而且常用的pmos栅源电压不能超过20伏,这样也得做电平变换,综合 ...

现在用驱动IC,要想正常工作,只能加一个很重的假负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不加会发生什么?

你现在图中的R7就是挺重的假负载了啊,不加的话IR2104就不正常工作吧,原理上是这样

网友:
3525不香吗?用这个片子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我是用来仿真这个电路特性的真负载,回头我仿一下减小这个负载会是什么情况。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没有很 ...

IR2104的驱动NMOS,靠的是自举供电的方式,让负载很轻的时候,很容易自举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过,如果轻负载导致自举失败,就去掉续流二极管,用IR2104的LO驱动另一个MOS管续流,这样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同步整流,理论上能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但也有也些潜在的风险。

记得TI有款芯片,外接4只MOS可实现buck、boost自动转换,buck状态时接地的mos转为续流,实现同步整流。

功能强大,就是太贵。

网友:
等太师电路稳定了也防一个

网友:
494改数控这样可以装逼了

网友(2020-04-17):
很厉害!我是初学者!请教!这个电路输入是24V吗?既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24伏,只能降压。

谢谢!明白了!!

网友:
不要变压器?纯mos管控制么,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这个DC/DC可调电源电路简单,很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在功率管输入35V电压,提高输出电压,改成30V5A可调电源?

网友:
看来楼主的功底非常深厚

网友(2020-06-17):
引用 网友A:
我把之前玩2596时的数控电路,拿来替换494设置电压和和电流的电位器实现数控,494会发生严重的自激,一筹 ...

PWM DAC不稳?加一级跟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两点可能:
1. 就是你说的PWM DAC不稳,可是三级RC滤波已经很稳了,不管是计算仿真还是实测,波纹 ...

数控板与功率板是排线连接吗?如果是的话,考虑一下空间耦合带进来的干扰,您拿示波器看看494运放入口处有无干扰波纹,或者暂时将连接线换成屏蔽线试试。

最近买了几个50A的服务器电源,也准备做一块BUCK板,配合服务器电源做一台大功率可调电源。弄了个BUCK仿真,仿真数据与计算值对不上,电感低至20uH电流仍然连续!变压器“倒相”做同步整流也有问题,死区时间控制在2us以下同步整流管有很大的短路电流,死区时间太大又怕管子发热。还是用驱动IC更靠谱,将来有什么问题还要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我轻易不敢动用,不是标准件弄起来费事费力,用量少还费钱,出了问题交流的人也少。
芯片是标准件 ...

手上有几只拆机的驱动变压器,用变压器简单省事,打算用拆机件凑合,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请教一下用变压器驱动MOS管的问题:
以驱动NMOS为例,要使NMOS导能需要VGS>VGSth,要使NMOS关闭,通 ...

粗陋的解释一下,不严谨。

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瞬变,而是呈线性上升、下降的趋势。
上升沿到来时,初级电流开始线性上升,电流变化-->磁通变化,变化的磁通在次级产生感生电压。
上升沿过后的高电平阶段,初级电压达到最大值,但电流还处于上升段,一段时间内ΔI依然存在,这段时间内次级感生电压依然存在。
低电平同理。高频方波是可以通过变压器的。
即Vgs还是由变压器“贡献”的,虽然栅极电容因无电荷卸放通道也有一定影响,但分析时还是要往变压器那边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挺复杂的,等你弄完了我借鉴一下。

弄了个图,清晰明了。

因为手上有备件才有用变压器的念头,这玩意不是标准件没地方卖。
在测试服务器电源,大电流输出持续一段时间后保护,便宜货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驱动变压器体积有多大

大小不一,小的见过有EE22的,大的见过用50-60mm磁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想用pmos了,可是pmos电阻大价格贵,而且常用的pmos栅源电压不能超过20伏,这样也得做电平变换,综合 ...

别的不说 C15要单独供电 悬浮的 你这个电路驱动不起来  你琢磨下 N mos的 驱动参考点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关注,建议您先把帖子看完

我看了 你想做成同步整流那样的 双mos 那倒是可以 不过从可靠性的角度来看 实际给 HO单独供电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给ho供电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假负载,不知你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不知道你怎么供电的 我做H桥 都是单独有辅助电源 单独出2个绕组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组?没有变压器哪来的绕组。是否方便画个图。

我不知道你怎么供电的 我这是 有主电源 然后 多个隔离电源就是 变压器上来几圈就好了 对了 是高频开关变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非隔离buck,如果想多出来一组供电会比同步整流还要麻烦得多。。。

其实你用P MOS就解决问题了 压差过大串联个电容   也不是说不能用 同步整流的方法   这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边说过不用pmos的原因,通常pmos的vgs不超过20v,输入电压超过20v就要做电平转换,不比nmos简单多少 ...

那是你不会用PMOS  你找个 显示器的二次电源电路看看 PMOS的不少  降压的  找飞利浦的就行
VGS可以保证不超标 就 G对 推动串联一个电容就行了啊     多参考下电路 比闭门造车好   只要你电流不是特别大 输入电压较高 用 PMOS有优势的  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边说过不用pmos的原因,通常pmos的vgs不超过20v,输入电压超过20v就要做电平转换,不比nmos简单多少 ...

看贴不认真 我说的PMOS和你说的不是一样的驱动 我都说了 G串电容就行了 你琢磨下 用电平转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栅极串联电容,电流相同电压和容量成反比,用来给栅极分压?
这个方案确实很巧妙,nmos版已经做好 ...

你再琢磨琢磨 他是 用作开关工作的   电容差不多就行  频率高容量可以小点  频率低容量可以大点   GS接保护稳压管  200多V输入的电路都是用 PMOS这么工作的 推动电路就是两个小三极管推动没问题的  直接找个 飞利浦显示器的维修手册 里面都有参数  一直用这个电路的 很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栅极串联电容,电流相同电压和容量成反比,用来给栅极分压?
这个方案确实很巧妙,nmos版已经做好 ...

补充下 我理解是  不是分压 而是 隔直流类似的功能  通过瞬间电压突变达到 开启mos的办法实现目的的  当然栅电容会有影响 但是 下面电容容量大点也可以达到忽略的目的 更何况厂家生产都是同型号的mos  就是差能差多少呢

网友:
一句话,都数控开关电源了,直接单片机PWM吧,有种袜子穿在鞋外面的感觉
buck如果做电流连续模式的话特性很硬,就算没有反馈负载调整率也算够用,但是开关损耗大,而且纹波和响应速度不能兼得,做断续模式的话,需要好好设计反馈环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自激的问题我又做了一些试验:
1. stm32+mcp4822+面包板,在arduino的加持下快速搭了一个应急数控板 ...

估计还是布线方面的问题,没看到您板子的图,截了两张我那个小电源的图。

DAC(4822)输出到连接器的局部:
4822输出端就近对地接10K电阻,至连接器的两条线做了包地处理,底层全是地。

功率板连接器至运放的局部:
顶层连接器至运放输入端的线尽量用地与其他部分做了隔离,底层全为地。

这么弄的初衷就是怕信号线引入干扰。
接地也做了处理,数控板信号地通过连接器与功率板连接,功率板上这个地尽量接近运放的地平面。
信号板底层的“屏蔽地”来自另一个连接器,这个地与功率板的电源地连接。
虽然看上去地有成环的嫌疑,但实际效果较好,两条“基准线”上测不到毛刺。

您遇到的坑,要我做就先加一级跟随降低输出阻抗,再分别在两块板子的信号出口、入口就近接几K--十几K的电阻到底,还有毛刺的话,再并几百-几千P电容。还是不行就再串一级RC滤波,以上是对信号线的处理。
接地方面不知道您是怎么处理的,要我做就是功率板的地从输入电容负极处用短粗线连至数控板电源输出电容负极,信号线用屏蔽线,芯线走信号,屏蔽网单端接到数控板的地或功率板的地(实验确定接哪个吧)。

另外请问,您这板子用的电感的电感量怎么确定的?磁芯选取和匝数计算能说说吗?

测了测驱动变压器,频率100KHz传过来的波形:

信号发生器通过长双绞线直接接到变压器上,有震荡。
驱动IC两个互补输出端直接驱动变压器,波形应该会好一些。MOS关断时变压器送过来的是负压,关断速度应该能好些吧,以前也没用过驱动变压器,没底,但愿别是拖拖拉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午时间有点零散,先说说我的PCB布局布线,下午再继续别的。
数控板底层几乎是完整的地平面。
功率板 ...

您这板子布的比我的好,考虑周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遇到的坑,要我做就先加一级跟随降低输出阻抗。

我知道降低输出阻抗可以减少干扰,请教一下降低输出 ...

我知道降低输出阻抗可以减少干扰,请教一下降低输出阻抗起什么作用(什么原因)。
试着解释,您把传输线理解为天线,同样强度的空间杂散干扰,这段“天线”如果对地阻抗很高就会感应出较高的噪声,降低阻抗,感应噪声随之降低。极限情况是接地,噪声为零。

信号入口就近对地接电阻,是为了降低输入阻抗吧,信号出口对地接电阻起什么作用?
高频信号在阻抗不匹配的节点会形成反射,两个运放“接力”,严格的说应该在后面运放的入口加电阻。我习惯在出入口都留焊盘,有时候在出口处加个电阻也有效果,有点玄学。

上个回帖说的有点乱,前面说的是您用PWM做DA转换,没加跟随输出阻抗较高比较容易引入干扰,板子布线要注意。从回帖了解到这方面您考虑到了。
后面是针对您临时改用DAC芯片来调试说的,猜测临时调试时飞了线,主要是想表达对较长飞线的处理。

电感这事还在犯难,举棋不定。想最大电流不容易,有点想放弃。
仅有的进度是参考别人的电路用门电路搭了个180度移相器,仿真通过了,表现良好。494之类的芯片加两片CD4011做交错并联,有点实现的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0两端并联101电容,自激进一步改善,且在输出电压在8V以上是自激消失。

VS引出后加个R,再对地加个C,试试

网友:
是滴是滴,遇到这种玄学问题,能用的招儿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你这电路,移相180度要解决什么问题。

再造一路PWM信号,相位与原信号差180度。

多路并联解决大电流问题,电脑主板上常见的招数。多路并联,把相位错开能减小纹波,电感也可以用小一点的,主要是为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前一个?还是后一个?还是两个都试试?

不妨都试一试,RC做个低通滤除波纹。

网友:
我想用UNO做数控 借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4的坑还真是多,就在我调试完毕准备收工之际又遇到一个坑:
下载程序的时候会概率性烧单片机。
第一 ...

基准直给3.3V时烧的是开关管还是续流管?

下载程序时,复位后即进入下载过程,您程序里的I/O初始化代码没机会运行,IO口呈高阻状态。

还是断电后再下载程序吧,有条件时我习惯把数控板拔下来,用编程器的VCC给板子供电。目前做的几块板子功耗都不大,编程器拖得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做vSet烧MOS的原因大概查到了,当494占空比达到最大,输出电压还是无法达到设置的值时,494就会进入 ...

494的两个输出E极要对地接负载电阻,且还要经过50%以上衰减网络给到IR2104才行。对了,494没坑,一般烧鸡或者不稳定,多是自己应用水平不行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对地的下拉电阻。
2104的手册上给的Vin输入范围是0~Vcc,衰减50%是什么道理?

衰减50%是前车之鉴,芯片内部限制了。你看你,这态度就不对了,说你应用水平不行,就要虚心接受,494这个型号的年龄估计比你都老,要都还有坑,那世界还有天理吗?   我用它就用得好好的,服服帖帖    或者,你去21世纪电源交流交流吧,那的不少人不光说,还会练,受尽折磨的那种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提到“前车之鉴”,那您老人家就一定用494做过自己的做品并且掉进这个坑了,不然何来的“前车之鉴 ...

冤有头债有主,2104的坑不能让494背。你去哪个电源网?21dianyuan.com还是dianyuan.com?  兄台心态不够宽啊,调侃几句就...      慢慢钻研吧,总有收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做vSet烧MOS的原因大概查到了,当494占空比达到最大,输出电压还是无法达到设置的值时,494就会进入 ...

佩服您的钻研精神!
我的理解,做固定输出时没坑,做可调时因为要高低兼顾,也许就有意想不到的情况。

网友:
这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的一个方案,一般来说,为了精度,494的误差放大器是不会用来做输出反馈的,而是另外加高精度的运放来做恒压恒流,外加的运放输出控制494的 4脚电压就可以了,保证稳定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种用法,恕我愚钝不能理解其工作原理:
1. VREF 5V电压经R4、R37分压,得到2.5V参考电压。2 ...

这里没黑科技啊,只是有些反馈逻辑你没弄清楚而已了
BUCK,占空比最高值,理论上一定是Vo/Vin  照你说的3%的死区时间,那占空比就是97%了,假设输入一个2倍于限制值16.25V的电压32.5V,那输出应该就是31.5V,电路正常反馈的话,EA2的输出会使占空比控制在16.25/32.5=50%的值上。这时候如果4脚受控了,那么,如果要输出12V,那么占空比一定是12/32.5=36.9% 比50%的值要小,电路还是可以稳压到所要的值的。这部分电路解决了别人燃眉之急,你竟然说不能工作,没稳压作用,可能性不大,一定是超出你认知了 。软启动不加就不正常,一般来说是因为电路或者PCB走线不合理造成的干扰,494是无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不能正常稳压的原因我在#107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既然你不服我就按照你的思路再捋一遍:

按照你 ...

嗯,你是对的,那自己慢慢研究吧,总会有收货的,经验或者教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没黑科技啊,只是有些反馈逻辑你没弄清楚而已了
BUCK,占空比最高值,理论上一定是Vo/Vin  照你说 ...

建议你好好看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不用看太多,把模电教材开关电源那几节看明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不能正常稳压的原因我在#107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既然你不服我就按照你的思路再捋一遍:

按照你 ...

太师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好好看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不用看太多,把模电教材开关电源那几节看明白就行了。

好的,业精于勤,是要多多复习,反复细品其中奥妙。

网友(2020-08-13):
看的眼睛花了,后面的没有仔细看,先记号慢慢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烧单片机的原因也找到了,1602有几个管脚内部有5V上拉,恰好stm32连接1602的io口中的一个不支持f ...

意想不到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少开关损耗和发热,把MOS管换成了导通电阻更小的80NF70。换完后先空载把电压调到10V,MOS管明显发热 ...

MOS用了多大的散热器?满载温升多少?

正在画四相BUCK的板子,用TO252封装、100V32A或40V70A的管子,大面积铜箔散热。
每路10多A的样子,想把输出做到40-50A,很担心散热出问题,怕温度压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散热片是从ATX电源拆下来的,大概6厘米长、6厘米宽、3毫米厚,92楼有照片。不装机壳的情况下满载运 ...

也是很担心散热问题,先弄一版试试吧。
考虑了散热器,100*100的板子四角有安装孔,MOS管大概置于中间位置,顶层贴片件底层直插件,可以把板子整个扣在散热器上。不过这TO252封装不是散热板接触散热器,怕是帮助不大,试试再说吧,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少开关损耗和发热,把MOS管换成了导通电阻更小的80NF70。换完后先空载把电压调到10V,MOS管明显发热 ...

现在正在调的板子,环路不稳:

D3摘了,先搞电压控制环路。

直接电阻分压送FB脚,升压、降压,电流10A都没啥问题。
加入下半部分的运放后环路不稳,升压工况或电流大于4A,输出大幅震荡,振幅达2-3V。C12及附近的RC是目前暂定的参数,只能到4A,大了就震荡。Vadj无论来自DAC还是RK2,都这样。
计算参数是C12 47n、R 62K,C 22P,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反正无论是计算值还是大幅修改的值,都不行。

没辙了,是不是设计有错?给出出主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正在调的板子,环路不稳:

去年出的一个方案,用的也是SEPIC拓扑,一般来说,从PWM芯片的comp脚控制会稳定得多,因为避开了芯片内部的放大器,整体环路相移少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方案控制方式和我前几个月做的2596很相似,一开始也是不稳,后来根据你的建议把积分电容改成104 ...

原始设计就是一只100n电容,改来改去焊盘都快焊烂了。这几天又整了整,无论升降压,4A以下能稳住,超过4A还是不行。
实在不行再做一版吧,这版不要数控了,把电位器的接线改改,甩掉运放用电位器直接反馈,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出的一个方案,用的也是SEPIC拓扑,一般来说,从PWM芯片的comp脚控制会稳定得多,因为避开了芯片 ...

好办法,非常感谢!

有时间按您这个思路再做一版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环路稳定性这块我十分困惑,之前帖子里我也说过,讲开关电源环路稳定性的资料都是讲二型补偿和三型补 ...

感觉楼上的朋友说到点上了,现在的结构是芯片内部运放有个180移相加补偿网路移相,外部运放还有移相,前后牵扯相位余度难调,稍不注意某个点上就震起来了。

还好芯片有个COMP脚直接内部PWM比较器,就像楼上朋友说的,外部运放控制信号用这个脚直接送内部PWM比较器,补偿由“二阶”变为“一阶”,调试起来应该能顺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环路稳定性这块我十分困惑,之前帖子里我也说过,讲开关电源环路稳定性的资料都是讲二型补偿和三型补 ...

环路补偿我这有点资料,极点、零点、带宽、相移这些讲的通俗易懂,刚刚直接发附件被吞了,需要的话留邮箱,发给您。

网友(2021-02-10):
不错不错哦!电源专家,单片机数控专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