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分辨率1mA

楼主(2020-03-08):
电流表7135芯片,把基准1V改到100mv,可以显示1mA,稳定性和线性还行!

网友A:
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

并联一个电阻,再对照标准电流表微调下就可以了,另外数码管的小数点要向前移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35能改到100mV基准?第一次听说。

可以的,原表分流器0.01Ω,最大电流10A,电流表显示分辨率10mA,7135基准电压1V,改成100mV后,分辨率提高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的7135基准只能是1V的,也许我记错了?

基准电压典型值是1V,你没记错!这个电压精度线性应该最好。
其实也可以不改,用一个10倍的电压放大器来放大取样信号,一样可以提高显示精度。
但我试过了,虽然量程是2V,但是在0.72V以上线性变得很差,只能满足7.2A以内显示,所以就没用这个办法改制
表头都用的贴片元件,或许不适合高电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