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威6020锂电池保护板两端电压不一致

楼主(2020-03-08):
今年一直在家里,就把坏的超威电池拿出来修一下,水平不行,遇到问题请大伙赐教!!!

6020的超威电池,不能用了,拆开后用可调电源一组一组全部充到4.2V后,接上保护板,用表一测试,板子两端电压差很多,

电池两端是71.26,负极进了板子后,用表测试一下,出来的电压只有53.6,然后在网上各种搜索,MOS管子也拆下两个,用表测试后没有问题

无奈只有在论坛请教务位了,从早上一直搞到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在网上查到这个板子是深圳动力源公司出的,没有均衡,

采用的方案是 MM3474GB2 +SKD503T

超威    60  20

是 17串   4个 MM3474GB2  控制   +6个SKD503T (放电)+6个SKD503T(充电)

附上图 和厂家信息,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附件是厂家信息

楼主:
大家好,这是板子的图片

网友A:
这50多V,能否带载,你可以带一个1A电流左右的负载,看输出电压是否还在?

可能是输出保护了,或某组 MM3474GB2 控制有问题. MM3474GB2的PDF文件有10节电池保护电路,17节应该是类似,  各组MM3474GB2是利用1,4脚控制下一组MM3474GB2, 4脚好像是控制放电的, 查最后一组MM3474GB2的4脚相关元件及输出,看各组MM3474GB2的4脚输出是否一至,,,

测量1,4脚电压,是相对于同芯片的10脚

网友:
应该是均衡线没有接好,有掉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50多V,能否带载,你可以带一个1A电流左右的负载,看输出电压是否还在?

可能是输出保护了,或某组 MM3474G ...

楼主在2楼图2中测量的电压怎么能够带载,这个地方是开关管的输入与输出端,都是电池的负极,与电池的正极才能带负载。
这两端口之间有电压说明开关管已经关断在保护状态。

网友B:
保护板接线的顺序是
1电池负极接B-
2插排线,先插带负极那一个口,最好让负极一边的接针先碰触。
3接正极线。
好的保护板接线顺序不对也可能会坏掉。
接好线后测量排线各串电压是不是都在正常范围,超出肯定会保护。
各串电压正常,还没有输出,把B-与P-短接碰激活一下,保护板好的一般会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接线的顺序是
1电池负极接B-
2插排线,先插带负极那一个口,最好让负极一边的接针先碰触。

您好,顺序是对不没有错,原装的没有重新接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50多V,能否带载,你可以带一个1A电流左右的负载,看输出电压是否还在?

可能是输出保护了,或某组 MM3474G ...

谢谢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