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推挽胆机管子不热的故障.

楼主(2020-03-08):
请教.我的一台el34推挽胆机.4只el34功率管有其中1只不热的.但能继续响.也不见有红屏的现象.不知什么原因.会造成更大的故障吗.望指点.

网友:
应该楼主的管子坏了!

楼主:
多谢提醒.桂光老管子.管子还亮的呢.

网友:
天师也难回答

网友:
管子损坏,G2开路,阴极电阻开路

网友:
如果是固定偏压电路检查偏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发热,是屏流小还是没有屏流,請查該管.

网友:
换个管子对插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桂光老管子.管子还亮的呢.

佛系用管,能响就接着用。

楼主:
找了一个好管子插上去管子发热了.声音好听点了.将就用.是60年代的大力宝70年代的老机子.有劳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