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B的电源不会用,气人不!~~~

楼主(2020-03-09):
请各位老师看下,我这款电源要怎样接线 才能有正常输出呢 ?

网友:
啥都看不见啊?

楼主:
图片这已经传上去10张照片了,有个感叹号 什么情况

网友:
能看见,是个好电源,电容成排成排的

网友A:
你用探棒的絕緣皮去接觸輸出點測量, 怎麼可能量得到電壓.....

网友:
电源是好电源,可是我什么参数也没看到。

网友B:
你量一下RC的两个引脚,如果有5V电压的话应该是短接启动的,我有一个lamda的电源就是要短接了才输出,不短接不输出。也可以量一下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探棒的絕緣皮去接觸輸出點測量, 怎麼可能量得到電壓.....

这个我需要说明下 是拍照时表笔没拿好  是真没输出 不是电源故障 是一批同型号的电源都这样 我不会用

网友C:
按电源的型号,查pdf。把电源型号发上来,大家一起查。

估计是Rc+,Rc-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电源的型号,查pdf。把电源型号发上来,大家一起查。

谢谢 详细型号照片上已经拍出来了,是RBX 15-40X

网友C:
Rbx已经停产了吧,官网查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RC的两个引脚,如果有5V电压的话应该是短接启动的,我有一个lamda的电源就是要短接了才输出,不短 ...

谢谢大家了。现在搞定了 原来是后面风扇卡住了 导致系统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Rbx已经停产了吧,官网查不到了。

是的 这是一款很早型号的电源了。应该是停产了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就是养眼

网友:
看着这个电源的做工很好

网友:
电容使用比普通电源不是一般的多,用料扎实已经不够用了。
电流够大只是电压低了些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