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声AV713功放电路

楼主(2020-03-09):
疫期封闭闲来无事,找出一台AV功放练手,中置和环绕是TDA2003拆了。发现这个电路很有特点。
1、居然没有退耦电容,一个也没用。
2、推动管BC之间没有消振电容。
昨天作为纯后级听了一天,感觉声音还不错。电路图是网上找的,实际对照一样。

网友A:
第三对管不是有两个101消振电容了吗?

最好把两对并管推动管改成1-2w管,如D600/B631,BD435/436等

这些大学毕业习作式的电路从不考虑推动管瞬间大电流PN结瞬间温升放大倍数数倍的下跌,总是想用

负反饋来补偿.这就是这十八九年厂商重视瞬态失真的重要改革和网上流传书呆子线路的最大区别.

Y2K前后,如果功放是三/四管并联.每管是100W,那推动管基本都会用80W管,而Y2K前,只用2W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对管不是有两个101消振电容了吗?

最好把两对并管推动管改成1-2w管,如D600/B631,BD435/436等

谢谢您的点评,先熟悉电路,再慢慢摩机。貌似原来的AV功放都是这种电路结构,当然生产厂家首要的是考虑成本和效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功放?分立,并联后达林顿。那101就是100p,应该是消振电容。退藕要看情况加的吧,电源电解或者瓷片电容 ...

承蒙指教

网友C:
老机子、感情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机子、感情深厚

是的,放了这么多年清清灰居然还能正常发声。

网友D:
实际上电路没硬伤,越复杂越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电路没硬伤,越复杂越麻烦。

是的,分析一下电路没太大的问题,只是元器件用的差些,毕竟工厂讲究效益和安全性,总体来说奇声还算是有良心的。去掉前级做纯功放先听着。

网友E:
我也刚收一台,线路差不多吧,前级输入选择失效,但音调可调。双环牛。一供后级,一供4个2030A和前级。有独立前级输出及后级输入。暂当纯后级玩。50元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收一台,线路差不多吧,前级输入选择失效,但音调可调。双环牛。一供后级,一供4个2030A和前级。有独 ...

不贵,做个纯后级玩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贵,做个纯后级玩也不错

图纸右端是保护电路,原图省略了?

网友:
看到有7个电容一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右端是保护电路,原图省略了?

是滴,限于篇幅另起一页。

网友F(2020-04-19):
这功放音质怎么样比的老雅马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功放音质怎么样比的老雅马哈么

手头没机器,没有对比。就这块板子来说,无底噪哪怕贴近音箱也听不到,声音中规中矩,我还是蛮喜欢的,关键是穷烧没几个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机器,没有对比。就这块板子来说,无底噪哪怕贴近音箱也听不到,声音中规中矩,我还是蛮喜欢的,关 ...

说的是 今天小区里面有人扔出来两个音箱 有一米高 木的 一看是koda 好像是科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是 今天小区里面有人扔出来两个音箱 有一米高 木的 一看是koda 好像是科达?

这箱子应该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嗯和收废品的搞下了 还没有试音 这箱子音质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