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您的鸡鸡安个窝,分享我的机盒

楼主(2020-03-09):
注意:机盒尺寸162*55*100mmH,厚度3mm椴木层板,设计3.5寸纸盆喇叭,直径15mm电位器旋钮,可以装下大部分晶体管收音机。图纸是CAD常用的DXF格式的,一个版面可以做四个盒子,其中两个有设计拉杆天线孔和波段开关钮空位,可以装调频机。淘宝搜  “激光雕刻”,可以有很多代工,费用50-6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给一下购买链接吗?谢谢!

是楼主说的,拿着它的图纸在淘宝上随便找一家激光雕刻的就可以制作,50-60元包邮

网友:
我买过10mm亚克力做特斯拉线圈底座,没想到那玩意做好后那么重

网友B:
直接把这个压缩文档交给他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这个压缩文档交给他们就行了??

解压后的DXF格式档,直接给代工雕刻就可以。

网友:
精美的限量版啊。

网友:
3毫米的板薄了些,能否改成5毫米的5夹板?

网友A:
是的,同意楼上,要5mm的,最好1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识了老师的作品,很是向往。予人于鱼,不如予人于渔。虽有点贪心,但还是恳请老师讲解一些用CAD软件设计 ...

您好,我用CAD2016版,来自淘宝,20元远程安装。其他版本不了解。
可能都差不多,只是简单绘图,估计都可以胜任。一般就是画直线,弧线的。软件界面会有一些基本工具栏,主要分两个,一个画,一个改。刚开始比较慢,熟悉后用键盘快捷键。

网友:
我下载下来没有看到尺寸

另外,全身照能不能提供下?考虑激光雕刻亚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同意楼上,要5mm的,最好10mm的。

5毫米以上一档是7毫米的,即7夹板,10毫米厚是要做台机壳的感觉。

网友:
真不赖,挺好

网友:
先谢谢楼主!CAD文件,楼主可否把字体文件一起共享一下呢?这样,各种版本的CAD和不同系统的电脑,都能完整打开文件了。

网友:
很漂亮!用料都算计到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先下载安装试试,以后再请教。

再给个样板文件,见压缩包。装好后要画图时,里面只有一种线形,且没有画图的幅面大小,样板图可以确定画面大小、画图时用的几种线形(如粗线、细线、虚线等等),你装好后,可以把后缀名为 .dwt 的样板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下的templater目录下,使用时用新建,选A4或A3、A2、A1就可以在这幅面下画图,那时粗线、细线、虚线都有了;还有,图面框可用可不用,不用时可以擦去里面的线条文字只保留外框(可以确定图幅大小)。像A4.DWG-A1.DWG可以拷贝到安装目录下,用于插入这4种图幅。

网友:
真不错!!这样就可以很好解决自制收音机外壳的老大难问题。

网友:
这个可不可以用彩色或者透明的有机玻璃做,感觉有机玻璃更好些。

网友:
有才能的老师,能否教育我,如何玩晶体管?

网友D:
今天拿楼主的图纸下单了透明亚克力   50元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D:
东西回来了,很是漂亮,正在组装中,还没组装成功,尤其后盖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回来了,很是漂亮,正在组装中,还没组装成功,尤其后盖那边

背面组装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组装方式。

谢谢楼主这么晚还来指点我,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背面组装方式。

另外楼主这个是DSP的吧?看着像可变电容,实际是调台电位器,不知整机效果和SI4836或者德生的Pl360相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这个是DSP的吧?看着像可变电容,实际是调台电位器,不知整机效果和SI4836或者德生的Pl360相比怎 ...

淘宝买的dsp集成,效果很好,和我的RP2100一样,调频很好听,中波也很好,但是没有超外差那种忽远忽近的感觉,我这儿有视频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46699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同意楼上,要5mm的,最好10mm的。

10mm的太重了

网友:
考虑做台式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今天拿楼主的图纸下单了透明亚克力   50元

朋友能给一下购买链接吗?谢谢!

网友D(2020-04-12):
用的楼主的机壳,设计的板子做的,还没通电。本来是立体声的,但是这个机子只能装一个喇叭,所以只焊了一路功放,期待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楼主的机壳,设计的板子做的,还没通电。本来是立体声的,但是这个机子只能装一个喇叭,所以只焊了 ...

建议把亚克力那块板当做pcb板来设计会更好。

网友D:
我的PCB板就是照着那个亚克力板画的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PCB板就是照着那个亚克力板画的边框

我的意思是,亚克力就是pcb板,这样就不用组装到亚克力上,然后再组装到盒子。亚克力那三个小孔是用来装在盒子上用的,作为pcb板设计时要避开。

网友D:
就是固定麻烦,需要再开孔

网友:
已下载,谢谢楼主的分享,机壳挺漂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固定麻烦,需要再开孔

能否把你亚克力的机壳图片发上来看看效果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把你亚克力的机壳图片发上来看看效果那,谢谢

我今天下班回家后给你拍几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的楼主的机壳,设计的板子做的,还没通电。本来是立体声的,但是这个机子只能装一个喇叭,所以只焊了 ...

把外壳收拾收拾,换根长的磁棒,做成驳壳枪外形岂不美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外壳收拾收拾,换根长的磁棒,做成驳壳枪外形岂不美哉

哈哈,那我岂不是会被当成恐怖分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把你亚克力的机壳图片发上来看看效果那,谢谢

网友:
感觉用黑色或者其他颜色亚克力是不是好些,透明的里面布局很难的,谢谢。

网友G:
请问楼主!这cad图纸您是纯粹靠想象,然后在cad里绘制的吗?那样的话就太厉害了!
不过如果不用三维制图的话,这样复杂的东西很容易出现配合的偏差;
看实物图片,提手太单薄,似乎应该再叠加一层板子;
以及提手长度是否预留了与壳体之间的垫片间隙,穿螺丝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这cad图纸您是纯粹靠想象,然后在cad里绘制的吗?那样的话就太厉害了!
不过如果不用三维制图的 ...

1:CAD我有一定的实操经验,所以是在CAD里直接绘制,这个属于简单设计,不需要三维模拟。
2:我设计的原版是针对3mm椴木层板的,0.5mm公差不是问题。
3:这个外形是参考国产老收音机 宝石4B2和 上海451 的外形为基础演变而来。
4:提把问题的确如您所述的情况,原先手提部分是一片板,太单薄,后来改为三片板,强度不是问题。手提侧面部分属于垂直方向,不长,对应力受力不大,况且机子不大,重量有限,不是恶意破坏,很耐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CAD我有一定的实操经验,所以是在CAD里直接绘制,这个属于简单设计,不需要三维模拟。
2:我设计的原 ...

晚辈下午闲着没事,在SolidWorks里把您的图纸组装成了三维效果,嘻嘻!不要怪我。
似乎“提把”有点短:距离收音机上盖有20mm,成年男人手指直径都在10mm以上,提着不舒服;
提把向前转时候,顶前盖的位置有点不好;
收音机重心在前盖部分,拎起来时候是否有点前倾?
其实前辈您已经熟悉CAD操作了,不妨放弃它,直接再学SolidWorks三维制图,以您的耐心和细心是可以DIY出精品收音机壳体的。
前辈如果学会了SolidWorks,相信这些细节您都会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