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代换

楼主(2020-03-09):
这是一款电子管调频调幅两波段收音机上用的电子管,总共用了6个电子管,现在使用基本正常,这几个型号的电子管,有没有国产的型号对应?

网友:
没国产对应型号。。。。。。

网友:
串絲電路用的電子管,大概是沒有的

网友:
串丝货,不好玩!即无收藏价值,又无可玩性................

网友:
能不能先把图片正过来再发?是故意让人躺着看吗?如2楼所说,没有对应国产型号!至少还没查到!

网友:
110v的收音机,电子管的灯丝是串联的,要求每个电子管的灯丝电流相同,

网友:
没有一个能用国产电子管代换。除非加一个变压器,整个全改6.3V灯丝管。

网友:
你这是难题啊.串丝机是贵族的管 要用就贵,不用就是垃圾管.

网友:
串丝管,只能用原型号,可代换管子很少。既要灯丝电压一样,又要灯丝电流一样。用变压器还要自己绕变压器,因为好几种电压。

楼主:
感谢大家,目前这台机器还正常使用,只是想备点电子管应急用,以后慢慢淘吧!

网友:
加个灯丝牛,管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