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09):
       一是,单灯机能不能像晶体管再生机一样,就用一个微调电容,把高放的信号送回lc回路里,这样就能省掉一个线圈。
        二是,既然微调电容损坏有可能造成乙电烧断灯丝,那么能不能像可变电阻调再生那样,把微调电容和一个0.1uf的固定电容串联,如果微调电容短路还不至于让乙电烧毁灯丝。
三是,经实验,单灯机在离电台远的地方,不用外接天线真的收不到台,按图中说的,实际是0v0电路,既没高放也没低放,只有一级检波放大,和再生。
         我昨天用2p2做单管机实验,的确一个台都没有,接了一米拖线收到几个台,声很小但清晰,我用6v电源变压器和高灵敏的mp3动圈耳塞机,音质很好。用3v甲电和1.5v甲电没试出区别,不放乙电,短接正副极也能听到电台,只是比矿石收音机稍灵敏些,用1.5v乙电声音就很清晰,然后用9v叠层电池和12v车库门电池实验,声音比1.5v乙电并没大多少。我想能不能用两只2p2做成两灯直放机用喇叭收听,然后去掉调谐的lc回路和再生线圈,把输入级接在超外差两级中放的晶体管收音机中放输出级,这样从中放出来的信465千赫信号,在2p2电路里检波,低放。变做成晶体管电子管混合超外差收音机。用三种电源,好处是能够收听原汁原味的胆机声音,又不用费力的做难做的电子管的超在差机了,从检波开始就用电子管,保证的音质一点都不会有晶体管的声,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我发现电路图中用lc回路里的电容和电阻,如果是并联后串联到输入级的都是用高乙电的单管机,而lc回路串联电容进入输入级,而电阻接电容和灯丝的都是用12v到6v的低压单灯机,这个怎么回事?是偶然吗?

网友:
我是小学生,等待老师们解答!

网友:
座听专家解读.

网友:
你的问题早有答案了书里都有

网友:
第一哈脱莱式再生机就是线圈抽头只用一个微调电容或电位器就能完成

网友:
第二在再生回路串个电容防止再可变电容碰片造成短路是必要的串的电容要足够大(0.01μF)

网友:
用45---60V乙电,耳机声音就会很大。
用1.5V乙电,还是算了吧,别折腾自己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能不能像图一的单管机,不用再生线圈,直接接回路。
能不能接两个再生电容串联防止微调短路。
能不能在检波级前面加晶体管变频中放。
我用24v乙电,12v乙电9v乙电,具然和1.5v的乙电音量相同。
后两幅图对比一下,用9v低压和用22.6v4p高压的单管机,就检波管前的电阻位置不同。
一共四个问题一个发现。

网友:
一、不可以直接从屏极经过电容反馈再生信号,记得以前专家说过调节再生收音机需要一定技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出现使调谐变得简单。由于常用调谐电路采用固定电感和可变电容,LC谐振电路Q值取决于L/C的比值,高低端容量相差较大,因此频率高端Q值大于频率低端,所以频率高端灵敏度要高于低端。如果采用电容反馈再生信号,根据容抗=1/2πfC公式得知频率高端容抗小,反馈量大,频率低端容抗大,反馈量小,这样使频率高端与低端的灵敏度差别更大。而采用线圈反馈量由匝数比和线圈距离控制,可以避免上述缺点。而且讲究一些的直放式半导体也不是反馈到全部线圈上的。(参考下面海棠TR-2半导体收音机电路)
二、在再生电容上端串接一个固定电容,避免屏压对地短路当然可以。参考下面天津农乐牌单管(进口双五极管)直流再生收音机电路:
三、把半导体收音机的中频信号接到再生收音机是否可以,当然可以,简易超外差式收音机收音机,为了提高灵敏度很多采用屏极检波或栅极检波,有的在变频电路里加再生线圈(如凤凰4202收音机),其问题是失真较大,超外差式收音机采用二极管检波一是失真小,二是为了获得AGC电压使远近电台音量较为均衡。

网友:
    在低屏压时,五极管有两个区域存在空间电荷。一是非常靠近阴极(或丝极)表面附近的空间区域,丝极加热后发射出热电子达到平衡时,就分布在靠近阴极(或丝极)的一层,形成空间电荷层。屏流就是由于这些电子在屏极电场作用下到达屏极而形成的。另外,在帘栅极和抑制栅之间的空间电荷区是由于屏压低,吸引力弱,有些电子就聚集在帘栅极和抑制栅极之间而形成。这层空间电荷对直达屏极的电子有阻止作用,影响了屏流。
    由于电子管在低屏压工作时的这些特点,使得电子管的放大因数μ和跨导S都大大减低。因而在设计低压收音机时,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针对这些特点,在设计时就应该注意减低和消除抑制栅和帘栅极间空间电荷的影响,并且使阴极 (或丝极)附近的空间电荷中的电子尽多地奔向屏极。就简单收音机而言再生检波级机使第一栅极至少为零栅压,视乙电的情况有时需要加正栅压。
    收音机输入线圈有包括再生圈的三回路,也有双回路其天线接入要加一小高频电容这样的叫紧耦合接入。
    再生机调解再生(在再生圈与调谐圈匝数与位置固定的情况下)有电容调解,电位器调解,帘栅压调解,半可调固定再生。
    一般再生机空气可变100P电容结构定动片之间距离较宽无需考虑短路。
    前晶体管后电子管或反之当然都可以。
    下面就你的单管收音机说一下供参考,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没电的农村老乡装了一些省电机,那时没有磁棒都是架室外天线。无乙电单2П2П(2P2)3V甲电比矿石机好不了多少得不偿失。根据你的电路用6V加6V叠层电池串连做乙电,栅漏电阻接到6+6V的中点,阻值最小用2M(2-10M)。给你个参考图。

楼主:
其实我的目标不是低乙电,因为9v叠层电池和12v的车库蓝牙遥控器里的电池都不用我花钱买,我主要想做一个便携微型的单管机,进而再做用喇叭外放的机器。
真空管是电压控制元件,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两种管的输入输出阻抗也不一样,但是晶体管材料容易得到,电子管的中周高放管等等不容易买到,所以我想用晶体管超外差机的检波以前的级,检波低放功放用真空管,两种管子从中周里分开,互不干扰,三种电源虽然麻烦,除甲电费电要常更换,乙电尤其晶体管超外差部分的是不费电的,这样即听到电子管的高音质。
         开始我想用2ap9检波,或从超外差检波级断开,一是考虑到阻抗和电流电压控制问题,但是主要还是怕影响音质。
        我也算小白,没接触过电子管,从拿到2p2时就是一愣,和我想的不一样?小时候我记得电子管收音机里的是一号电池那么大的,怎么这么小,像五号电池。所以我要从单管再生机和耳放做起。
       感谢楼上几层给我科普和讲解电子管特性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