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接音箱出现 撕撕撕的声音

楼主(2020-03-09):
淘宝了一块 TPA3116 2*100W的蓝牙功放板  接两个8欧11W的乐视电视拆机小音箱  一接电源就出现 撕撕撕的声音 跟开了收音机一样的那种声音 非常的明显  音量大 声音大 但是开到最大 就安静了 要贴的非常近才能听到 电源用自己家里路由器 笔记本  的都试过了  12V 3A  17V 3A  19V 3.4A  都一样 这是哪里问题 声音开最大可以解决 但是手机或者电视调节音量时 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不好调节  第一次弄音响 以为买块功放板 接个音响就OK了 没想到。。。。

楼主:
没人吗 上不了图片 就一块功放板 接两个音箱 还是电影 没了 还缺少什么东西吗

网友A:
把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或屏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或屏蔽试试。

我现在就一块版 放鼠标垫上测试 没有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一块版 放鼠标垫上测试 没有壳

不是大问题,重新接线,注意接地良好。

网友B:
   1, 喇叭的问题,2 , 功放的问题,是否轻微自激,3, 信号线没用专用线,用耳机线代替了,4, 前级和后级用了一个电源,5, 电源用了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一块版 放鼠标垫上测试 没有壳

1.噪声受音量控制,说明是电位器前端信号源问题,无外接信号则证明蓝牙部分有干扰或蓝牙模块本身不良。2.音量开到最大声音消失,可能是电位器接触不良,开到最大实际状态是滑片已脱离碳膜。

网友C:
应该是功放自激了,再把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输入和输出加消震电容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喇叭的问题,2 , 功放的问题,是否轻微自激,3, 信号线没用专用线,用耳机线代替了,4, 前级和后 ...

所以根据你的描述,蓝牙和电位器都有问题,联系卖家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根据你的描述,蓝牙和电位器都有问题,联系卖家行了。

有可能是蓝牙问题  好像看到过评论 说蓝牙关系 产生底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喇叭的问题,2 , 功放的问题,是否轻微自激,3, 信号线没用专用线,用耳机线代替了,4, 前级和后 ...

版主对不起,看错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喇叭的问题,2 , 功放的问题,是否轻微自激,3, 信号线没用专用线,用耳机线代替了,4, 前级和后 ...

喇叭接 电脑 就没问题 音响线就是黑红细细的那种 哦就一块板跟音箱 没其他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功放自激了,再把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输入和输出加消震电容试试

还是联系卖家好了 卖家都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对不起,看错楼了

没事 哈哈 太专业 我也弄不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蓝牙问题  好像看到过评论 说蓝牙关系 产生底噪

这种板子都是贴片及高度集成化模块,检测维修很不易的,所以建议退换,另外这种板子电源及输入输出应该都是插接或压线端子吧,不用上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功放自激了,再把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输入和输出加消震电容试试

功放自激产生的噪音应该不受音量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都是贴片及高度集成化模块,检测维修很不易的,所以建议退换,另外这种板子电源及输入输出应该都 ...

电源是直插的 音响是螺丝旋上去的  另外有什么板推荐没 最好带蓝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是直插的 音响是螺丝旋上去的  另外有什么板推荐没 最好带蓝牙

某宝上大把,质量一般没问题,你这属于中奖的。应该不是板子品种问题,而是个案,卖家心里有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上大把,质量一般没问题,你这属于中奖的。应该不是板子品种问题,而是个案,卖家心里有数的。

7498跟3116有什么区别没 外观几乎一样 就电源不是dc接口 我看7498板子销量好点

网友E:
蓝牙绝对会产生噪音,而且蓝牙的音质也不行,所以不要买带蓝牙的板子,另外数字功放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绝对会产生噪音,而且蓝牙的音质也不行,所以不要买带蓝牙的板子,另外数字功放不好玩。

了解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前级和后级阻抗不是太匹配的话也会,调音量等于改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级和后级阻抗不是太匹配的话也会,调音量等于改变电阻

就一块板 两个音箱 一个电源 没了

网友:
要花点时间研究下了 ,看看是外来的干扰还是内在的自激

网友C:
找卖家换个了,估计是板子的问题,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卖家换个了,估计是板子的问题,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换货麻烦 东西不值钱 放着 有空再研究吧  谢谢了

网友:
我三年前买的TDA7492带蓝牙的板子也有底噪声,与不带蓝牙的TDA7498板子比明显大很多(其它条件都相同情况下),觉得是蓝牙芯片与D类功放板组合在一起互相干扰所致,自己没法解决,当然,我买的是便宜的板子,50多元,贵的高级的也许很好。现在就用不带蓝牙的板子外加一个蓝牙接收器来用,效果很好。其实外置蓝牙接收器还有一个好处是方便蓝牙的升级,现在已经由4.0升级到5.0了。

网友:
我曾经试过,将蓝牙接收器与不带蓝牙的TPA3116功放板放在一个机壳里,仍旧有很明显的底噪声,分析原因是D类功放里有几百千赫的高频电压,蓝牙接收器离得太近受到干扰所致。有的做的不好的D类功放,输出端可以用示波器测到几百千赫的高频电压,最大可达6伏P-P值。见图片。

网友:
还有,使用中发现,]就输出端的高频电压高低,TPA类的板子比较高,上图的6伏峰峰值,是TPA3110板子测得,TDA类板子较低,TDA8392的板子才100多毫伏,[/color见下图。当然,这只是输出端的残留高频电压,体现的是输出滤波系统的好坏优劣,内部的高频电压都不低,对内置蓝牙板的干扰都不小。

网友:
说蓝牙就会产生噪音,未免简单武断了点,掩盖了很多问题。其实现在的蓝牙发展到了5.0,我的耳朵听不出有什么噪音、音质不好的情况,看电视实况,也觉不出来有延迟。只要正确使用,是可以满足大众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