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6d1p是什么管?

楼主(2020-03-09):
请问各位老师6d1p是什么管?

网友:
没听说过这型号,上个图看看

网友:
电子管的问题还是发到电子管技术区吧。2D2P是稳压器上常用的稳流管。6D1P没有见过。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怎么还有一个这种贴。应该是3D1P 饱和二极管。曲线还挺像五极管的,可惜不能做音频放大。

网友:
电视高压整流二极管,用于那近万伏的电压的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