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3D1P是什么管?

楼主(2020-03-09):
请问各位老师3D1P是什么管?

网友A:
应该是检波二极管。这样的二极管有P(普通玻璃管)还有橡实管,灯塔管,超小型管。请上图

网友:
只知道2D1P,没听说过6D1P

网友B:
有2D1P和6D1T两种,前者高频检波,后者也差不多。这俩我看手册上,5V交流信号就能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2D1P和6D1T两种,前者高频检波,后者也差不多。这俩我看手册上,5V交流信号就能工作

它这个是6D1P不是6D1T  (国家标准命名没有T型管)。手册上印的T有可能是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是6D1P不是6D1T  (国家标准命名没有T型管)。手册上印的T有可能是P。

于版好,这是GB1956-80的第四位后缀字母表。来自于《中国真空电子器件数据手册》。T并不是印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检波二极管。这样的二极管有P(普通玻璃管)还有橡实管,灯塔管,超小型管。请上图

回版主,图片已上传。

网友:
3D1P没见过,见过 3D2P是电子管交流稳压电源用的。

叫什么饱和二极管,很少见到资料介绍。看模样这管子也是这种货色。

网友:
在上张电子管稳压电源的图,参考一下。

网友:
右侧整流二极管边上的那个二极管就是3D2P,图上有标注。

网友:
论坛发图片好像又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于版好,这是GB1956-80的第四位后缀字母表。来自于《中国真空电子器件数据手册》。T并不是印刷错误。

看到了T表示陶瓷管。 楼主的是3D1P玻璃管帖子文字写成6D1P。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版主,图片已上传。

3D1P怎么写成了6D1P了。替你改了过来。

网友:
其工作原理简单说就是将灯丝电压(跟稳压器的输出同步)的变化放大提供给调整管子。属于取样放大环节。

网友:
电子管时代的恒流管。

网友:
是磁饱和二极管,电子交流稳压器上采样用的。

网友B:
五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调栅压也有与饱和二极管类似的效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调栅压也有与饱和二极管类似的效果吧。

打错了,帘栅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