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检波双栅分接DS互换矿石收音机电路实践探索

楼主(2020-03-09):
如下图,在FM和短波大环实验这个线路效果非常好,中波矿机没有试我想完全可以工作的;

不会软件绘图,只有用纸笔画,画的也不好,见谅!

关键是耦合电容的容量选择要兼顾选择性和灵敏度,在矿机实验中G1的耦合电容要小于G2的电容四分之一左右效果好,

FM矿机实验,声音比之前的线路声音大多了,

短波大环实验NHK历史性的爆表了,之前从没有过,最强的也就是中国国际15ua,很是惊讶~~

G1又加了个5---20p的可调电容容量调到最小5p,效果最好,

NHK爆表了

下面粗浅的谈一谈我对双栅场效应管3DB在矿石收音机中检波的体会,如下图 (图均来自网络)

下面是3DB的图

      双栅MOS场效应管栅极G2体积比G1大,所以G2比G1控制能力强,G1靠近S极,G2靠近D极,DS极是对称的可以互换使用;
通常在有源的时候是G1输入信号G2自动增益控制,共S极;G1G2都可以控制DS之间的导通大小;

说一下SD互换也就是共D,在无源的矿机中G2是主控,场管结构空间上G2和D极靠近和S极远,G2和D极比G2和S极感应电场会更强一些,在实际矿机实验中个人总感觉DS互换声音要大一些;

在无源的矿石收音机中是利用其高频开关的原理来检波的;接入方式是  G1G2并接 或双栅分接G2输入信号  G1接地 或通过电阻接地 或接电容 电感等;共S共D都行,个人感觉共D效果好;

G1G2并接后结电容变大,选择性差,声音大,中波还可以,短波不要求高选择性也将就,FM矿机是真不行;

双栅分接是减小栅极的结电容对LC的影响,提高选择性,但G1怎么接效果好困扰了好些年,之前都是G1接地 或通过电阻接地 或接电容 电感等,现在看来都是使G1保持直流或交流0电位,并没有参与控制DS,只是保持一个0电位的电阻通路;

既要G1输入信号发挥作用又不会因为结电容影响LC回路,出于这个想法,借于前几日我实验的线路(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3205&extra=)在此电路上设计了这个双栅分接DS互换的矿机电路,个人实际实验体会效果非常好,应该是G1G2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粗浅体会,有不妥之处望探讨交流~~~~

网友A:
最近在做3DQ测试,G1G2控制着R1R2两段,SD总阻值R1+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做3DQ测试,G1G2控制着R1R2两段,SD总阻值R1+R2

您说的对,我认为也是这样的,

网友B:
俺手上有一堆双栅管,但是找不到开启电压为零的......

网友C:
正在学习中,收藏了。准备实验。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手上有一堆双栅管,但是找不到开启电压为零的......

单删也可以啊,用这个电路,只要是增强型的,开启电压越低越好,工作频率越高越好,应该也能检波,我想应该还有适合矿机检波用的管子,只是还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学习中,收藏了。准备实验。谢谢楼主分享!

期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收音机FM高频头里常用双栅MOS,灵敏度高出不少。DS极反装没实践过。

3DB可以DS反接,矿机中效果不错,

网友:
在琢磨怎样无源增益控制,
似乎有源可以做到。

楼主(2023-11-23):
场效应管儿的ds之间。有一个寄生的二极管儿。N型的是从s极指向d极,如下图。在矿石收音机当中,Ds互换声音大。也是这个二极管正向导通的一个原因。

在我的矿石收音机上试了。3dq场效应管的Ds就是一个二极管。可以检波,

楼主:
Ds级互换,在中波矿石收音机上不明显。短波和调频矿石收音机上声音变化非常明显。由于场效应管的ds级之间的寄生2极管的存在,正常使用时,在信号的正半周时,二极管反向截止,不参与导电。在负半周时,二极管正向导通形成漏电电流。在中波频率上,由于频率低影响声音不明显在短波和调频矿石收音机上。由于频率比较高,通过这个寄生二极管的反向漏电电流增大。使检波效率严重降低。尤其是调频矿石收音机。影响特别明显。

Ds互换后,正半周信号是二极管正向导通参与检波,增加检波输出。信号负半周时,二极管是反向电压进一步截止减小反向漏电流。这应该就是Ds互换后声音变大的原因吧。

网友E(2024-05-09):
引用 网友E:
GS短接,增强型MOS管,用万用表可以测出DS间寄生的二极管,
而且是个硅型的。耗尽型MOS管如3DQ,VGS=0v ...

如果耗尽型MOS管确定存在有个寄生硅二极管,对于100mV检波电压是检不出的,你是如何试验能检出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S短接,增强型MOS管,用万用表可以测出DS间寄生的二极管,
而且是个硅型的。耗尽型MOS管如3DQ,VGS=0v ...

3xp  的2个栅极接在一起,用万用表电阻1k档,就可以测出d  s  极是二极管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耗尽型MOS管确定存在有个寄生硅二极管,对于100mV检波电压是检不出的,你是如何试验能检出信号的

接在矿机上就可以检波了,d  s极相当于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3xp  的2个栅极接在一起,用万用表电阻1k档,就可以测出d  s  极是二极管特,性

这应该是场管转移曲线特性,场管在可变电阻区,沟道电阻是非线性的,用万用表1K档、10K档或100K档,测出的电阻值都是不一样的,何况表棒反向。
矿机场管检波,保持栅压不压(等于0),也能检出信号,就是利用场管在可变电阻区非线性特征而检波的,与开关检波相比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场管转移曲线特性,场管在可变电阻区,沟道电阻是非线性的,用万用表1K档、10K档或100K档,测出 ...

场管栅极悬空,相当于没有,d  s  极相当于一个pn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栅极与衬底之间形成沟道,电流从DS极沟道中流过,衬底与D极有个寄生二极管,衬底与S极也有一个寄生二极管,一般衬底是与S极相连的,所以这个寄生二极管不起作用,早期也有衬底极单独引出的。
栅极悬空会引入静电的,G应与S极相连。
增強型MOS管,VGS=0V(GS短接),场管是截止的,这样可以正确测量DS寄生二极管。
耗尽型MOS管GS极短接,场管是导通的,需要在VGS上加一定的负电压让场管载止,这样才能正确测量DS间寄生二极管。

网友:
手上没有3DQ模型数据,暂用BF998替代,两者参数相近,区别在于BF998开启电压略低,约为-0.5V。

模拟仿真寄生二极管产生作用如下图

栅极加-1V,让双栅MOS处于完全截止状态,绿线下方的曲线平头,为寄生二极管产生的负限幅,限幅值大于-0.5V,这明显是一个硅二极管,极其低的电压是不能检波的。
矿机检波线圈的电压不会超过0.5V的,可以完全不考虑寄生二极管的负面作用。
当然DS反接可以避开寄生二极管,两者输出有差别,这是另外一回事,暂且不说。

网友F:
楼主你画的矿机电路图,MOS D、S导通的话射频信号哪里来的,音频能量哪里来的?看着缺串联在DS回路的谐振或耦合绕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画的矿机电路图,MOS D、S导通的话射频信号哪里来的,音频能量哪里来的?看着缺串联在DS回路的谐振或 ...

我的图画的不规范,L2耦合L的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图画的不规范,L2耦合L的能量。

哦,看明白了。

网友E:
检波线圈L2极性变换,输出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波线圈L2极性变换,输出影响大吗?

记得有影响的,

网友:
重新分析了一下你的电路图,源极的电流来自于L2的感生电流,那么L2的相位应该跟L相差90度,作用在G1,G2还有D的电流同S极的电流相位差90度,你这个用相位差避开了二极管导通的负面影响

网友:
DS反接,与L2线圈同名端正反,确实对检波输出会有影响,折合到栅极的控制电压Vgs是区别的,具体多少有待分析。

1。你画的电路图:   Vgs = LC谐振电压 - L2上的电压 + 耳机上的直流电压
2。你画的电路图L2方向:Vgs = LC谐振电压 + L2上的电压 - 耳机上的直流电压
3。传统DS不反接电路: Vgs = LC谐振电压

说明;上面提到的电压严格意义上讲应是矢量的。

网友E:
场管检波看看很简单的,仔细推敲后也挺复杂的,DS反接,耳机上的检波直流电压分量会改变栅极G的偏置电压,检波线圈L2正反接法,也会削弱或加强栅极的检波控制电压,问题变得复杂化。
3DQ传统接法电路(DS不接法),则要简单多了,栅极上的检波控制电压,就是等于LC上的谐振电压,与检波回路无关。

楼主(2024-11-18):
引用 网友E:
场管检波看看很简单的,仔细推敲后也挺复杂的,DS反接,耳机上的检波直流电压分量会改变栅极G的偏置电压, ...

老师好 ,D  S  极反接后是Vgs控制开启,还是Vgd控制。  记得场效应管的 D极和S极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