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支持温度测量,能不能买个热电偶然后手动查表测温度呢

楼主(2020-03-10):
这样精确度如何,有何弊端?

网友A:
现在测温的设备比比皆是,价格也各异。   我觉得没必要。

当然,如果俄尔测一下温度,万用表的测温档也差不多可以满足。(用PT100)

网友B:
如果非数百度高温只是常温,可选择LM35模拟输出专用温度探头,里边有线性均衡电路它输出直接用万用表显示温度值,要是采用热电偶,就得需要运放辅助电路了才能搭配万用表测量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非数百度高温只是常温,可选择LM35模拟输出专用温度探头,里边有线性均衡电路它输出直接用万用表显示温 ...

LM35测低于2度的时候需要负电源,而且是有50uA灌入限制,所以负电源要么是负零点几伏,要是负5V的话,就要用100K电阻,这个引入的噪声也不小了。而这个玩意一度10毫伏,灵敏度不高。 依然是比较麻烦。  还不如买个成品。

网友C:
精确度如何:取决于 1、热电势测量精确度;2、冷端温度测量精确度
有何弊端:麻烦

热电偶的热电势,比如 K 型大约 40uV/°C,万用表对这个尺度的电压测量精确度决定温度测量精确度的第一个因素

热电偶输出电压是温差值而非绝对温度值,所以,需要先测量出冷端温度绝对值,才能得到热电偶的热端温度值,冷端温度绝对值需要另一套绝对温度测量装置测量出来,且冷端温度测量精确度决定温度测量精确度的第二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测温的设备比比皆是,价格也各异。   我觉得没必要。

当然,如果俄尔测一下温度,万用表的测温档也 ...

我了解到有些带测温的万用表用的是热电偶,我以为测温档实际就是毫伏档呢,似乎我的想法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确度如何:取决于 1、热电势测量精确度;2、冷端温度测量精确度
有何弊端:麻烦

看了你的回答,那些带测温的万用表里面有专门放大的电路和冷端温度补偿电路,不单单是毫伏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答,那些带测温的万用表里面有专门放大的电路和冷端温度补偿电路,不单单是毫伏档?

对,而且指标较高的万用表或热电偶温度表,还有非线性补偿电路,以补偿热电偶输出热电势对温度的非线性。你有兴趣可以看看热电偶冷端补偿器(轮胎 1025),以及它的应用文献(AN28 好像是):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1025.htm

而具有微处理器的万用表,则内置更多项更高次的补偿曲线,使得曲线尽可能拟合到你看到的分度表上,让结果准确。

不过,以 ICL7106 或兼容芯片构成的低端万用表用更简易的方法实现上述所有功能,简单讲,

1、它们只能测量 K 型热电偶,而且认为其温度系数是 40uV/°C,分辨率为 1°C(准确度呵呵)

所以,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把表的基准电压设置为 40mV,对 K 型热电偶来说在常温范围差不多就是正好对应 1 个字 = 1 °C,不需要放大。这样也行?勉强凑合能行,本坛有人用 830 改毫欧表的时候也讨论过,诸如 ICL7106 这种三位半表 ADC,40mV 基准电压勉强可以接受。

2、冷端补偿用一个 1n4148 二极管接成测温电桥实现,4148 通常具有 -2.2mV/°C 温度系数,通过调整补偿半桥的桥下臂电阻,使得 -2.2mV/°C 被分压 1/55 这样,得到大约 40uV/°C 的 ΔV(下图,R2 对 R1+R2 分压),对 K 型热电偶构成跟踪(补偿);然后调整零点半桥下臂 R4,使得 R4 对 R3+R4 分压点电压等于补偿半桥出于 0°C 时的电压。

然后,热电偶 V2 一端接在零点半桥中央,毫伏表(取 40mV 基准电压的 ICL7106 万用表)接到热电偶另一端和补偿半桥中央,则实现表上 1 个字对应 1°C 的目标结果。

元器件默认模型温度 27°C,设热电偶测 100°C 沸水,应输出 40uV*(100-27) = 2.92mV,经补偿输出 3.976mV,表显示 99°C,基本上没问题

更改元件模型到 0°C,设热电偶测 100°C 沸水,应输出 40uV*(100-0) = 4mV,经补偿输出 3.997mV,表显示 100°C,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我的表有温度档,c  f.表笔短路显示室温,配探头的话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