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J27奇怪故障,求教高手指导

楼主(2020-03-10):
    处于当年的情怀吧,搞了一台J27录像机,这东西真的是娇贵的东西,机械结构复杂,不耐操,没点基础知识可能真没法用,总之算是为了曾经买不起或者说好奇其复杂的结构吧,就一直折腾一直酸爽啊。
    好了,步入正题,淘了一台J27,第一次搞这个啊,纯个人兴趣,一点资料也没有,网上搜啊搜,看到涧边草老师的““淘”的松下NV-J27MC录像机修复笔记”,修复了齿轮错位和传感器氧化,机器总算是复活了。可以录放。快慢进,快慢退等各种操作,都没问题,有时感觉倒带吃力,多按几次也能行(按下快倒开关,咔咔几声,好像带不动磁带一样,自己取消操作,再按快倒开关才开始倒带),重点来了,但只要自动倒带到头(没到头之前,人为停止没问题),机器倒带完成后,不能自动吐出磁带,然后所有按键不能操作,重新上电后,吐出磁带,但屏幕显示闪烁的d(有时d不闪烁),所有按键不能操作(打开前后盖,上电发现磁鼓旋转,有时反向电机也会旋转),装进磁带,进带后立刻吐出,说明书上说闪烁的d,是结露,电吹风吹传感器无效,拆下测量,好像在5K的样子,短路大法也不起作用,查看齿轮位置,也没有错位,断电个把小时后,有时能复正常,但如果再次完全倒带还是那样,个人无解了啊,请各位大师指教是啥原因,在此先谢谢。
  图片怎么挂了,显示不出来

楼主:
感谢坛中各位老师,特别是涧边草老师傅,故障经过不到3天解决了,故障出在磁带检测回路上,在此在次感谢各位老师
感慨一下:此次修复经历,让我把论坛的维修区关于录像机的帖子几乎全翻了一遍,互联网各平台搜了一遍,让我从一个门外汉快成J27录像机专家了,从连变位杆是啥,在哪都不知道,到不用看图就能熟练安装校正齿轮;从看这个电路板就头大,到一图在手,天下我有,这个有点夸张了,当抒情吧,别板砖伺候。

楼主:
这两张是出仓的位置,发现也没问题,拨到STOP位置,小孔都能对上

网友A:
我以前发过一个揭露的帖子出现,揭露的电阻到主板有两根线的插头对应是有个插座的焊点出了问题,你试试看吧!我的是f55,不过都大同小异吧

网友B:
我的这台放到底会咔一声自动定制,迅速倒带,倒带将毕时,自动转换成慢速倒带,倒带继续直至完毕后停止倒带,待机状态,你这个是否是皮带松弛打滑,或者皮带有油,打滑造成的?

网友:
我也是j27机型

网友:
修好它这机器很好值得,研究,附上使用实例个人感觉不错,怀旧,收藏,使用几不误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5858&extra=page%3D1&mobile=2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些问题,在维修区有贴,论坛师傅们帮忙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台放到底会咔一声自动定制,迅速倒带,倒带将毕时,自动转换成慢速倒带,倒带继续直至完毕后停止倒带 ...

放完都是自动倒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发过一个揭露的帖子出现,揭露的电阻到主板有两根线的插头对应是有个插座的焊点出了问题,你试试看吧 ...

谢谢指点,后来检查了整个结露回路,一切都是正常值,看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台放到底会咔一声自动定制,迅速倒带,倒带将毕时,自动转换成慢速倒带,倒带继续直至完毕后停止倒带 ...

J27用的是同步带,没有出现打滑,论坛师傅很多,现在应该解决了

网友:
修好它,你就学习进步了

网友C:
这机子很久以前也修过,就是进带不正常,好不容易校正了,没用几次又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很久以前也修过,就是进带不正常,好不容易校正了,没用几次又乱了……

那估计是状态开关啥的接触不好,信号乱了,执行就乱了,就错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估计是状态开关啥的接触不好,信号乱了,执行就乱了,就错位了

已经清理过了的,估计还是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清理过了的,估计还是机械部分……

我这个故障就比较典型,一开始以为是机械部分故障,其实是因为电气信号不好造成,搞得我机械部分,每个齿轮都检查了,每个都是好的,又被说明书误导,纠结结露部分电路。如果你的只是齿轮乱,没有保护报警,那有可能是齿轮有磨损咬合不良好的,可以检查下齿轮,仅供参考啊,我也是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故障就比较典型,一开始以为是机械部分故障,其实是因为电气信号不好造成,搞得我机械部分,每个齿 ...

谢谢回复!以前的故障多,后来888K一类的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