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日立TRK-5050收录机电路图

楼主(2020-03-10):
如题,日频日电单声道,中波正常,调频只有沙沙声。

楼主:
问题已解决,回顾一下整个过程与大家交流。首先换掉原有的100V变压器,这样既省去了拖带降压变压器的麻烦,又能避免误插220V,放心使用。

楼主:
拆下收音部分的线路板,发现背面不少焊点已经老化变性,于是对那些看似虚焊、脱焊的焊点逐一补焊,再开机,能收到台了,但效果不好,信号弱,调整鉴频线圈,信号强度明显增强,可以正常收听了。

楼主:
接下来开始改频。一般本振线圈与高放线圈就在可变电容附近,稍动磁芯就跑台的是本振线圈,而动磁芯不跑台但信号强度会变化的是高放线圈。先调本振磁芯,但塑料线圈骨架已经老化严重,一动就碎了,磁芯也裂了,高放线圈也是如此,改频陷入了停滞。

楼主:
后来在网上找到有卖7X7线圈骨架的,买回来后做了两个线圈换上。本振线圈我拆掉了一圈,结果一个台也收不到了,后来恢复到原来的圈数,但拉长线圈间距,这次又能收到台了。先调整高放线圈,使信号达到最强,然后调本振,低端调磁芯、高端调电容,反复调整,直到高低端电台都能收到。

楼主:
这台机器中波灵敏度很高,电台密集,转动旋钮中波那种特有的低沉丰厚的声音纷至沓来,听到这种声音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短波收暂时不到台,待下次慢慢查找问题点。

网友(2023-09-11):
刚买了一台,还在路上。收藏了,机器回来准备改频。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