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黑7124扫频仪

楼主(2020-03-10):
买了台目黑7124扫频仪,请教老师调幅中频455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该机0.1-110M,采用拨码设定....这个拨码前3位是MHz后2位是KHz,如测455只能设到2位数,如45或46等,波段设定在SW处,这样可以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20-3-13 17:25):
5822最后一张图片上面拨码70-80-90是测试调皮点轨迹的,实际测试中周按要求输入点数的,只是455只能用2位数.

网友A(2020-12-28):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JHXC老师指点,我探头用示波器探头改的,里面直接串1个检波二极管没有其它原件了,用于测试10.7 ...

串接电容,由于充放电原因,会导致检波后信号和实际的时间上延迟,也就是信号相位发生变化,电容越大,这个延迟越大。而扫频仪是输入严格对应于输出信号的,延迟导致输出频率对应输入幅度的误差,也就是顶点会偏移。有些扫频仪可以设置扫频时间延迟也就是间隔可以消除这个延迟,但是目黑扫频仪好像没有这个设置。也没有资料不知道目黑扫频仪的扫频时间间隔是多少,可能的条件下,越慢得到的曲线越准确。当然,如果输入的直流电压不死很大,一般不要串接电容最好。如果是收音机检波,一般检波输出电压不会太高,只要agc没有深度反馈,通过调整v-position是可以达到效果的。

楼主(2020-03-10):
这款机子网上介绍的很少,不会用,头大.....

网友:
您这中周是怎么连的呢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波段开关在哪了。在最上边的话(黑色 LW MW)只是KHZ生效;相应的在红色SW和FM 就是MHZ生效,所以你测调幅的中频(465KHZ)时,就应该把拨盘拨到:455-460-465-470-4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波段开关在哪了。在最上边的话(黑色 LW MW)只是KHZ生效;相应的在红色SW和FM 就是MHZ生效, ...

谢谢您回复,试了LW MW没有反应,但摸输入头有感应波,测455只有打到SW,拨码设定45才出图形,看仪器上面标示是LW MW 0.1-3M,奇怪了,测中周串了个检波管和电阻即可,另外条串小电容送信号给中周..

网友:
455打到SW,拨码设定45和打到MW,拨码盘设定到455 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分辨率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对你有用没:
https://wenku.baidu.com/view/379ac544fbd6195f312b3169a45177232f60e494.html

感谢感谢,看了7125的设定和7124的不同,7125数码存储设定可以直接存455频率,7124的拨码不同,KHz好像少了位数,只有最大99KHz,再调大就1MHz了.....

楼主:
关于测试无源中周,网上的检波头试了几个电路,发现有的不行,现在直接在中周输出端接个检波二极管就行了波形最大,但网上大都电路都是串个电阻,我试了20K的波形衰减不大(1/3吧),但是串个电容100P的波形基本不见,不知道其他款串10几P的怎么看?
   还有二极管和地并联电容,发现10P以上的波形就变了,如不并二级管波形是中间,并了10P的波形就歪到左边去了,到底并不并尼,看网上大都并有的并100多P的,我试了波形严重跑偏.......大家怎么用的尼....

楼主:
这是二级管和地之间不并电容波形

楼主:
这是二极管和地之间并了10P电容,波形歪到左边去了,如并再大些的电容歪的更多....

楼主:
按这个图片试的,图片中下面的完全没波形,上面的可以但并的5100电容严重跑偏,再串的100K电阻太大削弱了波形,串20K波形比不穿电阻减少30%不影响的....

补充内容 (2020-3-13 17:29):
这个图片中画的红字,是我测无源中周不适用,并不是说不能用用哈.

楼主:
二级管串100P电容图形,输入调大

楼主:
串4700P电容图形......这些到底哪些才是标准图形尼,晕了,估计直接串个二极管最真吧,串电容和并电容图形都不一样,哪个行哪个不行说不清楚了....

楼主:
下午又试了,输入中周端大家建议穿个电容,发现串10P信号大大的,串100P信号小,不串信号小,失真来看串10p虽然波形大,但波形变形了......这到底加不加尼.....加大的准还是加小的准尼....不加最原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复,试了LW MW没有反应,但摸输入头有感应波,测455只有打到SW,拨码设定45才出图形,看仪器上面 ...

卖仪器的炒作 没有多少用的, 喜欢玩/看波形的也是不错的.

楼主:
注意啦,二极管串20K电阻测FM10.7中周不行,太消减信号了,直接串光二级管信号最强,串个10-4700p电容波波跑偏和信号削弱不见.....

网友D:
如果楼主刚开始使用扫频仪,不要太急于求成,先要熟悉测试的原理、弄清楚自己仪器的性能,特别是面板上各种开关按键的作用。

实际测试之前,应要准备好测试附件,如信号输出电缆、测试检波器、有些场合还要准备好要求的同轴接插件。

信号输出电缆,根据仪器信号的输出阻抗,选择50欧姆或者75欧姆的带有鳄鱼夹的电缆线,有些场合被测电路可能会有直流电压,因此还需要串接隔直电容,小心别烧毁衰减器!信号输出大小与仪器标注有关,有的是相对电平、有的是绝对电平,测试时需要根据电路设置信号电平。信号太大,会造成放大电路过载、造成饱和,失去测试意义。信号过小,如果用来测试没有放大作用的电路,显示的幅值会减小、过分的加大仪器的垂直增益又会增加噪声,信号输出电平与垂直增益需要互相配合,才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检波器的问题,我用示波器探头改制的检波器,体积小,分布参数也较小,因为有测试钩,使用十分方便,市场上那些仿制的就没有这些优点,而且价格还不低。我推荐使用并联检波器的结构,这种结构探头前端有一个耦合电容,这个电容起到了隔断直流的作用,串联结构的可以不用那个电容,但在有直流电压的测试场合,还是需要电容来隔断直流的。自制探头,这个电容大小与使用的频率有关,频率较低的场合电容需要大一些,探头电路回路中串接电阻,是作为RC滤波器的一个元件,由于仪器的垂直电路基本上都是高阻抗电路,所以阻值可在较宽的范围选择。

单独测试中周的问题,采用并联形式,信号输出不宜直接接到被测元件,因为仪器的低阻抗会破坏被测中周的高阻抗,因此要串接一只合适的电阻,可在几K到更大值之间选择,这种测试一般难以得到正确的谐振曲线,只是一种近似的方法,大致了解一下谐振频率而已,所以也可以将本车回路串接在测试回路,当然谐振曲线又会变化,重点是了解谐振频点。如要测试中周的谐振曲线,建议组合成实际电路测试。

频标的问题,不同的仪器有不同的方式,频率的设置、频标种类的设置,这些需要参考说明书或自己实践弄清楚,这些实践只要有检波器就可以试验了,并不需要被测电路或者中周,等到清楚了、熟练了再实战。利用检波器,将检波器接入到仪器信号输出端,屏幕上就会出现矩形图形(或者是两条水平线),设置好频标,调节扫频频率、调节信号电平、调节垂直增益或其他的操作旋钮,逐步熟悉仪器性能、熟悉各种操作按键之间的关系,进行这些实践,有助于尽快的进入状态!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刚开始使用扫频仪,不要太急于求成,先要熟悉测试的原理、弄清楚自己仪器的性能,特别是面板上各种 ...

全新仪器靠谱,二手的就要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刚开始使用扫频仪,不要太急于求成,先要熟悉测试的原理、弄清楚自己仪器的性能,特别是面板上各种 ...

谢谢谢谢老师指导,我仔细学习..

网友: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扫频仪。我个人认为它是有问题的。红字档位看红字读频率,黑字档位看黑字读频率。应该是无可厚非。但为何它偏不?

楼主:
楼上说的是哈,黑色的就二位数,怎么到455KHz尼......

网友:
波段开关置LW MW,拨码开关置00455,就是455k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是哈,黑色的就二位数,怎么到455KHz尼......

本人年底在垃圾佬买了一台二手的7127扫频仪1900元,运费往返都花了约300元.

该仪器看似波形正常,天乐日机正常的FM机经过该仪器调好后几乎就不能收音 另做了几台FM机也同样的结果

垃圾佬说我不会用?最后在垃圾佬的建议下亏800元包邮1400元处理了,还是垃圾佬的顾客好心收下了

几十年的旧仪器经过垃圾佬一倒腾, 还冒充该仪器修理顶级高手,国内只有到手就翻几倍只他一个

几十年旧仪器几百元的可以玩一下,因为精度无法保证,好机反而调乱,不要听信垃圾佬的花言巧语保证原装没有修过...........

楼主:
是的,我通过测试发现探头造成的误差较大什么串并电容等都会造成频点偏移,关键不知道正确的接法和使用,网上资料太少了.....至于买到维修的机子那就难说了,必定仪器是经过专用仪器和方法校验的,调乱了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通过测试发现探头造成的误差较大什么串并电容等都会造成频点偏移,关键不知道正确的接法和使用,网 ...

专用仪器仪表有时间(库存都要检测的)检测标准的,不是垃圾佬炒作就代替标准提价坑害玩家/误导

楼主:
网上很少有经验的资料,没有参考没有说明,靠自己摸索难啊,我买了这个机子现在头大......有会的教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很少有经验的资料,没有参考没有说明,靠自己摸索难啊,我买了这个机子现在头大......有会的教下吗.... ...

仪器不准没有校试,按垃圾佬的说法教不会你的.
赶快出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通过测试发现探头造成的误差较大什么串并电容等都会造成频点偏移,关键不知道正确的接法和使用,网 ...
是的,我通过测试发现探头造成的误差较大什么串并电容等都会造成频点偏移,关键不知道正确的接法和使用,网上资料太少了.....至于买到维修的机子那就难说了,必定仪器是经过专用仪器和方法校验的,调乱了就完了....

你在测试中试验了一些什么样的探头,你是如何测试元件或者电路的,建议你将电路描绘出来、或者将测试的场景拍摄照片贴上来。可能你还没有做到正确的操作、还没有理解好测试的基本原理、再就是熟悉自己的仪器也需要一个过程。

不管是什么电路结构的检波器探头,接入被测电路都会对电路造成影响,造成你说的频点偏移,怎样单独测试元件如中周、怎样测试放大器......,你不妨将自己的实践贴在这里大家共同切磋。

面对这种情况,不要急于否定自己买来的仪器,买一台全新的又怎样?

楼主:
好的,谢谢JHXC老师指点,我探头用示波器探头改的,里面直接串1个检波二极管没有其它原件了,用于测试10.7中周和455中周,在测试电路中的中周和鉴频中周时发现,如果二极管前面串个隔直电容的话,波形会变得不样,串的越大波形越不样,所以到底哪个波形是标准的就难说了,估计不串电容较准确些...如果你探头有个电容那就波形变了哦..好像没个标准.....

楼主:
而且不管仪器输出和输入只要串电容波形就不样,串大串小还又不样......

楼主:
7楼于海旺先生转发的连接扫频仪说明的后段部分说到测试方法和连线很好,文中19页说到扫频仪输出到测试收音机板上RF串个10P电容,输入到显示器端接个103或104电容,但是不知道这个扫频仪是什么型号,是否输入需要这样的电容配阻抗尼.....就目黑这款扫频仪还没有说到怎样标准接线,7125说明书里面就有个选配的阻抗器..而我们业余玩家要怎么正确的使用尼,不然测出来的不准就没有意义了甚至还会调乱好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又试了,输入中周端大家建议穿个电容,发现串10P信号大大的,串100P信号小,不串信号小,失真来看串10p ...

建议你那仪器最好拿去测试检验合格了再用,少走弯路.

网友:
频率拨盘 设置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JHXC老师指点,我探头用示波器探头改的,里面直接串1个检波二极管没有其它原件了,用于测试10.7 ...

不知道你使用的检波器具体电路是怎么样的,测试的什么电路或元件?你能不能将你测试操作的等效电路描绘出来贴上来,如果你描述的太简单,回复就有点困难。

我们先假设你的扫频仪是正常的,而你的检波器好像是未知的,所以我在这里先说检波器。下面的图片是我早前传到矿坛的,两个检波器都是正规仪器上附带的,一个是配BT3C扫频仪(0-300MHZ)、一个是配BT10的(0-1000MHZ),依据上面的元件不难画出电路图,所以你不必怀疑他们的电路接法会有什么问题,那张并联检波器给了一个X,意思是否认了,是谁鉴别的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你不需要否认它!这两个检波器我早转让了,是我早年用过的。

我推荐使用并联结构的检波器,因为并联结构的探针端串联了一个电容,这个电容是并联检波器不可少的,而在与外电路连接时,他又起到了隔断直流的作用。串联检波器电路中并不需要串联电容就可以完成检波器的作用,由于回路中没有串联电容,使用时被测电路中如果有直流电压需要隔断的话,就需要测试连接时串一只合适容量的电容,这个电容值的大小,会影响显示的图形。这里的检波器都是峰值检波器,一段离开峰值这个要求,波形变异就难免。关于峰值检波器,也附带一份资料给你参考。

检波后电阻和电容,是用来进行低通滤波的,他们的时间常数满足峰值检波就行,不恰当就会造成波形变异。

由于成品检波器都是与一定的仪器配接的,所以不同的检波器电路中的元件值就会有差异,频率较高的场合,电容值就要小的多,频率低的场合,电容值就需要大一点,否则也会造成波形失真!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扫频仪的扫描速度,不同的扫速获得的波形也是有差异的,普通的扫频仪扫速都是固定的,但是基本上是在扫速的边界状态,你这个7124的仪器就有一个扫速微调在面板上的内置旋钮,你试一试可能又会看到一个新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不管仪器输出和输入只要串电容波形就不样,串大串小还又不样......
而且不管仪器输出和输入只要串电容波形就不样,串大串小还又不样......

你测试的什么电路、什么原件、怎么测试的、为什么输出和输入要串电容.................?建议你描述全面一些,最好配上拍摄的操作场景图片。

楼主:
好的,谢谢JHXC老师指导.

楼主:
电路是个FM胆机,检测点在鉴频中周前面的中周上测得,表笔里面有个检波二级管,分别为:1不串电容测试,2串了10P,3串了100P电容测试..

楼主:
这是不串电容直通测量的波形...

楼主:
这是串了10P电容的测试图

楼主:
这是串了100P电容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是个FM胆机,检测点在鉴频中周前面的中周上测得,表笔里面有个检波二级管,分别为:1不串电容测试,2串 ...

总算弄清了一些你在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我还是想确切的了解你自制检波探头内部的电路图,清楚了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解释,希望你随后贴上来。

在这里,假设你的探头是正常的,只针对你在探头探针处串接不同电容测试结果来探讨。

根据你绘制的框图,你测试的是FM中频放大器鉴频器之前的电路,测试点在中周上,但是你没有说明白是在中周的那个端子上,是在屏极回路还是栅极回路,总之,你的探头连接的是中周的谐振回路,探头作为一个负载并联在谐振回路上。由于负载效应,探头的输入电容、输入电阻、还有电感,必然会影响到被测的电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输入电容,这个电容可能会在几个PF甚至几十PF左右,而且是并联在被测中周的谐振电容两端,相当于加大了那个谐振电容,会产生什么结果不难推测到!你直接连接时,这个等效电容最大、接上100PF时次之、10PF时影响最小。即使接上10PF,影响也是较大的,这个你估算一下不难了解。因为这些原因,出现不同的结果很正常!

万用表为了减少测试电压时因为负载效应带来的误差,总是把输入电阻弄得很大;示波器探头为了减少误差,采用较高的输入电阻、利用分压原理提高输入电阻、减小输入电容........;扫频仪为了减少探头对被测电路的影响,也需要较大的输入电阻和较小的输入电容,(还有匹配问题姑且省略)。即便这样,负载效应带来的误差还是会存在,所以,精确的测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上面一位朋友建议你将扫频仪送到计量部门检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这个探头存在的寄生参数人家可没有办法给你清除!

改善的方法也有,自制探头时尽量减少寄生参数,探针要短、接地线也要短,寄生电容要小 ;即使寄生参数很小的探头,负载效应总是存在的。测试时尽量减少探头与被测电路的耦合、选择没有影响的地方连接探针、仪器与被测电路予以匹配.......。比方说AM中频电路从检波器后面取出信号、如果是FM,在鉴频器后面测试........,这样就避开了探头负载效应直接作用于谐振回路。如果非要直接测试谐振回路,在能够完成显示的前提下,尽量的松耦合、或者采用隔离电路、(高级场合采用有源探头),被测电路频率越高影响越大。探针结构只适合一些要求不高、频率不太高的场合,作为预调或者粗略的测试,想在此种状态下得到精确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实践中还有什么疑问可继续提出来切磋。只是贴图和绘图稍微大一点,清晰一点,以免看不清楚无法恢复。

楼主:
感谢JHXC老师您的指导受益匪浅,您这一说我明白了,确实中周这样测量等于表笔和地间在中周次级上又并了个电容或电阻等,才会产生不同的波形,我在鉴频检波上测量了串电容波形变化不大只是波小些,我在鉴频前面量也是因为中周太多了有5个中周,在检波后量看不清楚,所以想一级一级的调....

楼主:
另外示波器探头我拆了几个,发现屏蔽线有2种,1种屏蔽线中间的芯是很细的电阻丝,第2种是多股的信号线,我用第2种的,插头尾部带个盒子的里面有个200欧电阻和接外壳电容我取了直接短接芯到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JHXC老师您的指导受益匪浅,您这一说我明白了,确实中周这样测量等于表笔和地间在中周次级上又并了个电 ...

你要求的逐级调只能作为预调,大凡直接连接中周的接法,都会因为负载效应带来误差,有时误差会大的惊人!如果要单独比较准确一些预调,你可单独组成测试电路,作为附件使用,上机之前预先测试一下,以免上机之后有问题带来麻烦。其实矿坛有这方面的帖子,我也介绍过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示波器探头我拆了几个,发现屏蔽线有2种,1种屏蔽线中间的芯是很细的电阻丝,第2种是多股的信号线,我 ...

芯线很细带电阻的示波器探头线是合规的探头,而采用铜线或者是多股是不合规的。作为检波器探头,两种都可以,习惯上产品探头用的是后者,后者其实就是同轴电缆。

你自制的探头电路还没有告诉我。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看的好累,也对JHXC老师不厌其烦 的启发和诱导感到敬佩,在坛内幅频曲线测试,JHXC的回帖我几乎全部都认真的拜读过,这一次有关楼主对7124使用的误区从仪器设置到探头的使用和制作,又做一次详细的讲解和介绍,仅此对JHXC老师由衷的感谢

楼主:
好的,探头上串个二极管,那个圆电容是好固定板的,脚是空的,原来的开关可以切换直通(测检波后面)和串二极管..

楼主:
感谢JHXC老师不厌其烦的指导,谢谢谢谢~

楼主:
这是做好后得探头..做了2次,前次做的在里面串了电容和电阻,结果发现测无源中周衰减太大,所以这次用直通和串1个二极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探头上串个二极管,那个圆电容是好固定板的,脚是空的,原来的开关可以切换直通(测检波后面)和串二 ...

楼主的探头嘴子是不是太长了,那么长的回路等效电容会比较大,串联检波还是不如并联性能好控制,二极管最好使用2AP30或1N60 ,(不懂瞎蒙的)我的检波探头是比较短的探针后面一个20P的高频电容,并联一个二极管,后面是一个RC滤波器,50Ω的同轴电缆也很重要,实际使用中,对电路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探头嘴子是不是太长了,那么长的回路等效电容会比较大,串联检波还是不如并联性能好控制,二极管最 ...

谢谢楼上回复,串个电容对测试无源中周衰减很大,特别对455中周衰减更大没波形,您这个探头可以测无源中周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串个电容对测试无源中周衰减很大,特别对455中周衰减更大没波形,您这个探头可以测无源中 ...

可以测,幅度很大的,需要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测,幅度很大的,需要衰减

那您机子很好,也是7124吗,可能功率比较足....我的串22P波形几乎不见...

网友:
也是坛里的图.

楼主:
谢谢楼上,我前面一个检波头就是按这个电路做的,测量无源中周没反应,电容和电阻衰减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前面一个检波头就是按这个电路做的,测量无源中周没反应,电容和电阻衰减信号了....

如果探头正常,那就要用示波器或高频毫伏表测量一下扫频信号有效值够不够1mv

楼主:
好方法,感谢感谢~

楼主:
45 LW .jpg 这是45开关在LW上测的
45  这是45开关在SW上测的
455  这是455开关在LW上测的
10.7  这是10.7在SW上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前面一个检波头就是按这个电路做的,测量无源中周没反应,电容和电阻衰减信号了....

根据查找到的目黑7124扫频仪的资料了解到,该扫频仪扫频信号是以0dBuv定标输出大小的,最大输出为100dBuv,终端接上50欧姆负载时,输出电压为100毫伏,开路即不接50欧姆负载时,电压应为200毫伏,这个可以用高频毫伏表测试,示波器也可以,当然带宽一定要超过扫频信号的频率。衰减器处于不同电平值时,对应的输出电压不难算出。

扫频仪垂直电路的灵敏度为1毫伏/每度,那么满屏10格就是10毫伏,就是说垂直输入只要有10毫伏的信号就可以满屏显示,这个灵敏度是比较高的。通常,垂直灵敏度是以直流值来确定的,就是说你可在垂直输入接上10毫伏的直流电压就可以令光点或轨迹偏移十格。即使忽略交流与直流之间的转换差别,你说测试无源电路无法良好的显示,你测试的是单独的中周吧,探头元件带来的损耗、被测中周带来的损耗,看起来还不小,这似乎有点失常。

推荐并联式的检波器,因为这种检波器不需要外接电容去隔直。探针进去串接的那只电容大小,与仪器的工作频率有关,作为收音机使用几百PF以上就行,如果还串一只电阻,必要性不大,阻值太大就会影响测试灵敏度。所以,自制探头应该考虑他的通用性,灵敏度。

探针式检波器使用场合有限,只能作为业余场合一些要求不高的测试,能够做到方便有效就行。

楼主:
谢谢JHXC老师帮忙查资料,感谢感谢,晚上特意并联了二极管,效果不好,只能串联了,晚上发现同型号的二极管,分别串联测同一个中周波形还不样....

楼主:
看来高频的要求太高了.....怪不得楼上上的盆友说机器不准,光一个检波头就头大大...难怪测出来不准...

楼主:
webwxgetmsgimg (4).jpg 这个是用表笔里面的二级管串联测试的波形
webwxgetmsgimg (3).jpg 这个是表笔直通用中周上面串联的二极管波形,差2个频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表笔里面的二级管串联测试的波形
这个是表笔直通用中周上面串联的二极管波形,差2个频点...

测试的结果不同是因为测试的环境改变了,在这里,扫频仪没有变化、被测电路没有变化,但是你的探头变化了,元件参数的变化、探针结构的变化、甚至你挪动测试器件和连线造成的变化,都会导致曲线不同。我在前面说过,不管是什么样的探头,都有寄生电容和电感存在(从探针看进去的等效电容和电感),缩短探针长度、减小接地线长度、选择优质的二极管或其他元件、精心设计探头的结构,只能减少寄生电容和电感的值。当探头接入被测电路后,寄生参数成了电路的一部分,造成谐振曲线不同很正常!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几乎所有的测试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结合你这里的测试,看照片应该是一个中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中周形成的谐振电路应该是一个并联谐振回路,并联回路对外呈现较大的谐振阻抗,对这种并联回路测试时,扫频仪的信号输出端要与这个回路并联、检波器也要与这个回路并联。因为并联,所以会产生一些效应、比方说信号发生器与测试电路之间的匹配,看你测试的图片,估计没有这方面的操作。扫频信号输出端的输出阻抗是与谐振回路并联的,谐振回路起码是几十K,而扫频仪内阻只有50欧姆,很显然严重失配,谐振回路高的谐振阻抗完全无法展现!再就是探头,因为探头的寄生电容并联在谐振回路,将会降低谐振频率,探头不同,频率改变值也不同。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及阻抗配接、寄生参数、负载效应......。

你的这种操作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下中周,估计一下它们的Q值、确认一下谐振频率,进行一些预测,这种测试不可能将器件的真实曲线弄出来,尽管如此,还是有用的。需要更好的结果,还是接入电路之后、进行必要的配接、对仪器进行必要的设置,才能获得好的效果。

各位朋友都用上了正规的仪器,测试可不是用电子秤测量体重,要做到好的效果,确实会有许多讲就!重温基础理论、多多进行实践很有必要!

楼主:
感谢JHXC老师的细心教导,确实是的,测试可不是用电子秤测量体重样简单,我还以为有了扫频仪,如万用表量个电压样直观,看来要好好学习了高频很多都看不见模不着,多动动手学习学习....

网友F:
感谢JHXC老师的细心教导,确实是的,测试可不是用电子秤测量体重样简单,我还以为有了扫频仪,如万用表量个 ...

今天用示波器实测了一下7124扫频信号输出信号,峰-峰值不做衰减是450mv,供楼主参考

离线测试自制中周的曲线

上图衰减1dB图形

下图衰减20dB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用示波器实测了一下7124扫频信号输出信号,峰-峰值不做衰减是450mv,供楼主参考

好的,谢谢谢谢!...请问您机子开关设在LW波段,收音机放探头边上,可以辐射听到兔兔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谢谢!...请问您机子开关设在LW波段,收音机放探头边上,可以辐射听到兔兔声吗

用德生9700X收音机靠近探头和扫频输出端,听不到突突声,收音机杂音会加大一点

楼主:
今天发现输出端用示波器2种表笔测试都不样,1种表笔是铜线心带X10衰减9M和直通的,1种是类似电阻丝心得表笔阻抗9M的没有开关可测300V耐压,测波形不同,感觉9M的波形正常,但直通及带X10的波形变形,可能是虽然开关调到X10约9M但笔杆上开关存在寄生震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输出端用示波器2种表笔测试都不样,1种表笔是铜线心带X10衰减9M和直通的,1种是类似电阻丝心得表笔 ...

今天扫了一个465成品中周,曲线很好看的。开机连续4个小时,曲线没发现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扫了一个465成品中周,曲线很好看的。开机连续4个小时,曲线没发现改变

谢谢,就差这张图,太感谢了....

楼主:
参照zxj1728图片,机子设好可以测了,谢谢!

网友(2020-05-02):
是不是起初设置就不对呀

网友(2020-10-06):
输入输出阻抗一定要匹配,否则失真大甚至不能工作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E:
本人年底在垃圾佬买了一台二手的7127扫频仪1900元,运费往返都花了约300元.

该仪器看似波形正常,天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估计只能直接从收音机的检波后取直流信号影响会小一些,要想每一级单独调试估计出来都不会准,除非检波探头做到10M以上的高阻抗才会基本不影响在线测试真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接电容,由于充放电原因,会导致检波后信号和实际的时间上延迟,也就是信号相位发生变化,电容越大, ...

好象衰减开关和波段开关中间那一个就是。要用一字螺丝刀调的。

网友G(2023-05-26):
我也刚刚入手一台7124.但是不能亮。没扫描线。关机时会有一个跳跃亮点到中间后消失。寻求帮助。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刚刚入手一台7124.但是不能亮。没扫描线。关机时会有一个跳跃亮点到中间后消失。寻求帮助。谢谢各位。

有调节上下位置吗,如果扫描线位置在顶上或下面,屏幕是看不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查找到的目黑7124扫频仪的资料了解到,该扫频仪扫频信号是以0dBuv定标输出大小的,最大输出为100dB ...

一晃三年过去了,今天重温帖子心有感触,非常感谢JHXC 、NANDIAN6、zxj1728老师无私的指导......祝大家一切安好幸福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调节上下位置吗,如果扫描线位置在顶上或下面,屏幕是看不出什么的!

有调节,就是还不太会玩。我是没接输入探头。只是裸机开机的情况下。没调出像示波器那样的扫描线。像没开机一样。只有指示灯亮。关机时会有亮点。

网友H:
提一个小建议,本人调整电子管FM中放曲线时检波探头不直接接入电路,在所要测的中放级的屏极和中周的连线上用一小段网线紧绕3-5匝(对于10.7MHz的信号相当于几pF的电容),一头空着,一头剥去绝缘皮用于接检波探头,这样最大程度减少了测量仪器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提一个小建议,本人调整电子管FM中放曲线时检波探头不直接接入电路,在所要测的中放级的屏极和中周的连线上 ...

你这个方法也不错的,大概2-3pf的电容,稍微有影响但不大。

不过无论是相位检波,还是比率检波。都可以接鉴频中周的次级来调整通带和S曲线。影响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