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j27录像机录像时没图像

楼主(2020-03-10):
三年前入了一台松下j27磁带录像机内部新净,功能正常,最近疫情宅家里实在没事,拿出来捣鼓,结果发现不能正常录像了,放像正常,具体原因是,录像时没有输入信号,记得之前使用时没有这种情况,接上DVD输入图像信号和声音信号,一端接上电视机的输入输出就可以正常播放出图像,但只需调整好DVD的输入格式为PAL就行,然后插入磁带按下REC就可以录像,可现在就是 插上电源停止播放后没有输入图像了,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调了后面信号输入输出接头下面的两个V-LOCK  ntsc/pal纽扣旋钮,还是因为电容不行了,总之就是没信号,我也试了很久调回那两个旋钮,不管怎么调就是没信号,记得最近刚开机播放磁带时,有声音没图像,捣鼓十多分钟动了后面两个旋纽慢慢恢复正常,表现是图像模糊晃动,热机十多分钟恢复正常,现在就是录像出问题,拨动KARAOKE到normal图像会晃动一下,1/2处图像蓝色没图像不知道是没调好还是哪里出了问题,拆开也没发现哪个电容出问题了,播放磁带都正常,就是录像没有图像信号了,现在把图片发出来希望,有懂得的师傅,或者遇到类似情况的给个解答!

网友A:
我之前高录像也搞了大半天,说明书上说要把频道调到0,你看看是不是没调

网友B:
没用过J27,我用的是F55,按f55的操作来说,把频道调到AV时,机器的视频输出可以正常转输出外部的视频信号是不?

网友C:
三楼是正解。
你说的是记录无图像,是不是记录有声音?

网友D:
你得先了解录像机的各个 键 旋钮的 功能 及使用方法 然后在拆机器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就拆机器 这个我还头一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高录像也搞了大半天,说明书上说要把频道调到0,你看看是不是没调

怎么调频道?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J27,我用的是F55,按f55的操作来说,把频道调到AV时,机器的视频输出可以正常转输出外部的视频信号 ...

正常的时候是这样的,可是现在我怎么弄他就是没有外部输入信号,也不知道怎么调成av状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楼是正解。
你说的是记录无图像,是不是记录有声音?

记录没有图像没有声音

网友C:
三楼的专家老师已说了。按频道键到AV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得先了解录像机的各个 键 旋钮的 功能 及使用方法 然后在拆机器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就拆机器 这个我还头 ...

机芯电路部分集成块的很容易拆,几颗螺丝就下来了,装回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楼的专家老师已说了。按频道键到AV状态。

录像机的AV建还真不知道是哪个?求老师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芯电路部分集成块的很容易拆,几颗螺丝就下来了,装回也容易

你会拆 有什么用 你得知道 机器的使用方法 还有机器后面旋钮是干什么的 先了解一下机器 再拆 不然拆了在装回去 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像机的AV建还真不知道是哪个?求老师解答

按频道上下键,看显示到AV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像机的AV建还真不知道是哪个?求老师解答

按 选择频道的 ∨ ∧  键  选择  AU(AV) 就是了

楼主:
现在把录像机前后所有按钮发出来,求教怎么调成av状态,还有后面信号输入输出处的两个v-lock旋钮怎么调,求老师指导...

网友D:
这个图片 这里标有 上  下 的键 就是选择频道的

在这里可以看见  AU  1 2 3  .....99  就是显示频道的

网友:
就是这样 显示 这个 AU  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说你不明白 就拆 你还真不明白 我 30年前 就玩这个东西 了

楼主:
老师现在调了av状态,还是没信号,是不是要调节后面的v-lock旋钮了?这机器还有这操作真的没玩过,各位师傅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现在调了av状态,还是没信号,是不是要调节后面的v-lock旋钮了?这机器还有这操作真的没玩过,各位师傅 ...

你 按 频道 按键 看看 显示 1 2 3 的时候 电视有没有 雪花

网友:
先看看 连接线 插的对不对 把连接线 先插的电视上 看看视频线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再插到录像机 后面 VIDEO  IN 黄色插孔上

楼主:
选到av有条状的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到av有条状的纹

录像机不插线 和 插线 电视画面有区别吗

楼主:
音视频线没有接错,有另外一台黑布电视做参照,Dvd是多视频口的,交叉测试过,线没接错,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好了,正常了,感谢老师指导,原因找到了,重新插拔了一下,发现一个av线松动了,调成av换条线音视频恢复正常了,多谢老师指导差点就废了这台机从昨天折腾到今天,原因解决了,没文化真可怕另外我还有台panasonic的录像机,卡带,有空我发出了请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片 这里标有 上  下 的键 就是选择频道的

谢谢老师,问题解决了,调成av换条线,恢复音视频了,太高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问题解决了,调成av换条线,恢复音视频了,太高兴了,?

不客气 问题解决 就好  我说什么了 让你看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问题解决 就好  我说什么了 让你看看线

是的,老师说的极是 玩电器,真的需要懂原理,这么好的机差点就毁了,非常感激 论坛人才多

网友B:
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对,就因为不懂

网友:
没研究过这机器

网友(2020-04-16):
我的J27录像也没有图像个声音,感觉设置av线逗没有问题,就是录不上图像和声音,,不过声音只有一秒钟留没有了,楼主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老物件,真是学习了

网友:
录像有了,没事了

网友:
按频道键,频道号变成AV就是了!

网友(2022-03-16):
引用 网友D:
你得先了解录像机的各个 键 旋钮的 功能 及使用方法 然后在拆机器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就拆机器 这个我还头 ...

你好,才师傅,想请教你一下松下J27播放没图像的问题,前两年可以播放显示正常,今天拿出来播放就没有图像, 也按你说的调到AV电视一样没有图像,取录像带出来时液晶电视是蓝屏,一放录像带就是显示AV无信号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可以帮忙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