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管灯丝供电问题

楼主(2020-03-10):
胆管灯丝供电问题
电源变压器有一5伏绕组,打算整流滤波后用来给胆管6.3伏灯丝供电。请教各大师,直接用原来5伏与整流后约6伏多给灯丝加热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
你的管子额定灯丝电压是几伏?这很重要

网友:
要看供管子的灯丝电流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管子额定灯丝电压是几伏?这很重要

我没仔细看。5V供6. 3V是肯定不行的。严重欠压。一般电子管灯丝电压容差±百分之十。整流滤波是可以的。不过要计算一下5V绕组额定电流,看看能不能带起来。

网友:
看你这个5V绕组的内阻,容许电流等等,不然整流后到不了6V

网友:
电子管灯丝交流、直流供电都没问题。只是5V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可以超过6.3V。带载后就到不了6V了。如果变压器还有空间可以穿绕5~6匝即可。

网友:
整流后用是木有问题 关键是你电流够不  灯丝电流多大 灯丝电压差太多也不行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胆机变压器5V绕组是2A的,在最外层,给5Z2/4P供电。用1mm漆包线穿绕7圈同方向即可、

网友:
经验告知------5z系管子---灯丝电流大。。电压在8v------照样联需工作也不会烧坏灯丝,,只是电流更大些。。

网友B:
最好是想办法加绕几圈,到6,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想办法加绕几圈,到6,3v

5伏绕组线径有1毫米,整流后供给2个6N9P灯丝,电流应很充裕。线包与铁心间已不能再穿漆包线了。这个变压器标称50W,次级就13V和5V两组,线头外露,都是约1毫米的。打算用它作6N9P+6P3P机器的灯丝供电,2个6P3P灯丝串联后接13V,2个6N9P灯丝并联后接在5V组整流后。我的电子垃圾箱还有多个变压器,正想办法充分合理利用,这是其中之一。
谢谢各位矿友的热心帮助指导,本坛气氛真好。

网友:
矿坛的气氛轻松,自由,宽容,隔壁家的你和坛主做同类的,不是禁言就是删帖,我就直接的退出登陆,不看了

网友:
现在电压基本在240V左右,输出电压空载有5.5V(理论计算)带上管子实测有多少,但是不必拘泥数字,上机试效果,不行整流后就有7V多了,还要再串联个5408之类的降压再给灯丝供电。我用过6V变压器给5Z4供电,灯丝很亮但是不会烧,阴极会老化的快一些但是几个月天天开着也没坏。数据是死的可以变通的方法很多很多……有家伙就折腾折腾,折腾积累的经验胜过一切问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