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到ZC20型毫欧表电路图一张哪位老师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20-03-10):
网上找到ZC20型毫欧表电路图一张哪位老师给分析下电路,分析下测试方法

楼主:
毫欧表说明书

楼主:
只有图一张无文字内容,仍然不会使用

楼主:
3点钟与上海第四电表厂维修部电话取得联系,该师傅说ZC20毫欧表已停产,我也不清楚使用方法,如果能找到资料给我来电话,唉!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3点钟与上海第四电表厂维修部电话取得联系,该师傅说ZC20毫欧表已停产,我也不清楚使用方法,如果能找到资 ...

这个就是晶体管接地摇表,是避雷和电源接地测试用的。

楼主:
ZC20毫欧表照片

网友:
应该是恒流源测电阻吧

网友:
研究了一下原理图和机子正面照,有如下所得(均是个人推断,不知道准不准,供参考):

一、关于机子使用
(一)面板部分
1、右侧主旋钮开关用于切换测量量程——这个不用说。
2、正中央的按钮用于调零切换。按下(或不按下)时,用于调节50欧姆档零位,不按下(或按下)时,用于其他3个毫欧姆档的零位。
3、左侧旋钮用于各量程的调零。
(2)插孔
——请上网查阅4线开尔文夹资料,使用方法也同样。
1、左侧为2线测试电流输出插孔,给被测对象的两端施加测试电流。
2、右侧为2线检测输入插孔。
(三)使用
   按4线开尔文接法接好后,先短路测试端子进行调零,再加到被测对象进行测量。

二、关于原理图
   原理图显示,此机全部采用交流(AC)信号测量。
1、图左上方3只管子为正弦波振荡器部分的电路。
2、图左下方4只管子为测试驱动电路,对经过选择的不同档位(幅度)正弦波信号进行放大。
3、图右上方4只管子的电路,是为表头提供固定的偏置电流,估计是为克服二极管线性而设。从这个电路的存在看,可能该表采用机械零位与电气零位不一致的方案,即是说,开机后指针才到达零刻度,关机后,指针会跑离零刻度,转到机械零位。
4、图右下方的4只管子是测试信号放大电路,对检测插孔进行足够倍数的线性放大。
5、图右上角为表头电路。采用全波整流方案,通过巧妙的安排,能将检测信号放大后转换得到的DC电流与偏置电路提供的DC电流叠加起来,共同输出到表头上。该电路的4只二极管应有多只画错极性(否则不合工作原理)。

网友:
这表可用来跑线路,查短路故障点。简单串两只电解,估计就可变成一件很实用的工具——分辨率甚高的电池内阻测试仪

网友:
希望把图纸重新拍一下,1  放平   2  拍清楚,电阻阻值很重要。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大,样子也相仿,不同的是我的是大写的M

楼主:
这几天有事没来看,谢谢老师的电路精辟分析。我又在网上找到一页该表的参数介绍,您电路分析的是正确的,原来对右上图作用不太清楚,经您分析明白了该电路的作用,该表我反复试验了多次,0-50欧两端法测试精度良好,但四端法表不显示,用示波器测有波型,我分析可能右下图放大电路有问题?,我回头再仔细查找一下再向大家汇报。

楼主:
老师您建议图纸放平重拍照一下,由于我无图纸和文字资料那张图是网上孔子书店卖旧书已卖掉一本ZC20低阻毫欧表说明书内容介绍图片,所以无法重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事没来看,谢谢老师的电路精辟分析。我又在网上找到一页该表的参数介绍,您电路分析的是正确的,原 ...

我前面说的这部分有点错:“2、正中央的按钮用于调零切换。按下(或不按下)时,用于调节50欧姆档零位,不按下(或按下)时,用于其他3个毫欧姆档的零位。”

正中央的按钮,应该是用于50欧姆档与其他3个毫欧姆档的切换,不仅仅是调零切换。

所以,你由50欧姆档转换至其他3个毫欧姆档时,还需额外按动这个按钮开关,才能真正使用。

从电路结构看,50欧姆档和其他3个毫欧姆档都共用右下方的AC放大电路,这4个档的电路主体绝大部分是相同的,即是说,你这机子50欧姆档正常,其他3个档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容易查错或维修。

--------------另外:

50欧姆档是反向读数的,像普通指针表的欧姆档一样,仪器检测的对象是电流,因此,右下方的AC放大电路两个输入端口,需做成与被测对象呈串联关系。其他3个毫欧姆档是正向读数的,仪器检测的对象是电压,因此,右下方的AC放大电路两个输入端口,需做成与被测对象呈并联关系。

上述测试模式的切换,是由电路图中间的量程开关来实现的。

网友:
这个表可充当电容ESR表。如果测试电平够低,还可对电解电容进行在路测量(即不需拆下元件,PCB不通电时直接测)

ESR表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97163&extra=

但由于这表测试频率为1000Hz,有些过低,充当ESR表用,实用性不那么强。因为这表测的是容抗,而容量小一些的电解容抗较大,变得“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