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名图16款启动时有时抖动

楼主(2020-03-10):
现代名图16款启动时有时抖动(较大、一个月有几回),行驶正常,19年10月换的火花塞,依然抖,是氧传感器毛病?

网友:
这里是电子论坛,懂汽车的不多吧,恐怕都帮不上你啊!

网友:
火花塞点火线查了没?

网友A:
没有故障码吧,气门口,气门背面,气门杆,积碳过多,造成个别气门关闭不严,可用窥镜检查。我的解决办法是往汽油箱里加“油精“跑半箱油就见效果,省钱见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故障码吧,气门口,气门背面,气门杆,积碳过多,造成个别气门关闭不严,可用窥镜检查。我的解决办法是 ...

正常跑起来不抖  启动后抖一会就不抖了。

楼主:
以前也清洗过(自己清洗的) 外甥打灯笼-照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故障码吧,气门口,气门背面,气门杆,积碳过多,造成个别气门关闭不严,可用窥镜检查。我的解决办法是 ...

没故障码 没故障码 没故障码字太少不让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跑起来不抖  启动后抖一会就不抖了。

你这个是典型的气门口脏了,积碳冷车硬度很大特别是气门杆和气门导管之间存在,在弹簧的作用下无法使气门完全回位。热车后情况转好。

网友:
我的车有时也这样,换个加油站就好了,但我习惯加他家的油,近还便宜,去修理部问,说可能是汽油泵老化,刚起车管路油有空气或水多,起车给几脚油就正常了,就这样用几年了习惯就好了

网友:
汽油泵老化的话会启动困难,而且很容易报混合气浓度低故障,但平时跑没问题,跑高速也正常,我的车以前就这样,换了泵芯后就好了。
这种故障应该就是节气门积碳多了,拆下来清理是根治的办法,去高速上跑两个小时也能缓解。

网友:
节气门脏了怠速偏低,甚至没怠速,节气门对于多缸发动机是共用的,稍加一点油门发动机会正常运转。而气门口脏了加点油门也转不稳。(车热后就正常了)

网友B:
据说现代车年数多了油耗会增长不少,你的油耗有变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现代车年数多了油耗会增长不少,你的油耗有变化没?

车也没怎么跑 , 一年还跑不上1万公里,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省油,市内没法比较。高速能高点0.5-1ml/百公里(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也没怎么跑 , 一年还跑不上1万公里,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省油,市内没法比较。高速能高点0.5-1ml/百公里 ...

您的车百公里以毫升计算?够省油的。

网友:
多半是节气门的积碳过多。油泵肯定没问题。有空跑跑高速吧

网友:
如果清过节气门无效果,想想多长时间没有换汽油滤芯

网友:
抖基本都是气路和火路,油路。
车抖转速也抖:换空气滤,洗节气门。
车抖转速不抖:火路,加燃油添加剂,不行,换火法塞。
油路基本问题不大,GDI之类的才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