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模块和监控模块定义

楼主(2020-03-10):
手上有一个通信用的监控模块和一个整流模块,想把它们联通控制整流模块的输出电压和电流给电动车充电,但是找到的定义没有看明白,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给连接一下。

整流模块正面

整流模块正面

整流模块背部

整流模块背部

监控模块正部

监控模块正部

监控模块背部

监控模块背部

监控模块定义

监控模块定义

背板

背板

楼主:
测量出来的结果

测量出来的结果

以上是根据测量出来的结果,监控模块3-4脚接48v可以点亮,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要往整流模块信号插针部分输送12v的电压,还有整流模块spd(防雷)部分测量也不通

网友A:
你这什么型号也没说,真是找大神呢,不如找找外壳插进去省事,一般就是CAN通信控制,找CAN插针接上试试,整流模块拆开看mcu查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型号也没说,真是找大神呢,不如找找外壳插进去省事

关键没有机框。我上面已经提供了接口定义了,型号不重要,而且我确定这两者是从同一套机框里面拆出来的,只要用线连接上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已经搞定了,但是不是连接监控模块。因为我目的是给电动车充电而不是可调,所以在采样回路上修改了一下使电源为54.7v,电流为6.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