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里有南京涌新产nw1252 rf宽带扫频仪帮忙测个阻值

楼主(2020-03-10):
我的南京涌新电子有限公司产的nw1252 RF宽带扫频仪扫频无输出,经查是扫频输出50Ω-75Ω阻抗变换器过压烧坏.见图片,想请手里有这机器的师傅帮忙测一下电容c1 R1  R2  R3 的阻值.这机器2001年产的找不到图纸,电容看似好像是穿芯电容,现在呈直通状态,既然是穿芯电容没和外壳做任何连接,从这点来看又像普通的隔直电容,那它直通就不对了.手里有这机器的老师傅帮个忙测一下,多谢啦

网友A:
南京涌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光华东街5号
邮编:210007
电话:025-4493323     025-4593356

网友B:
楼主的仪器那个接口估计是50欧姆系统转换为75欧姆系统,内部电路和衰减器应该是50欧姆输出的,而仪器要求是75欧姆输出的,因此在接口处用一个转换器来实现。如果楼主用来处理50欧姆系统电路,这个转换器可以不要,当然,如果保留转换器,R2串联在仪器的输出终端,应该是用来凑足输出阻抗的,实现匹配的。

面板上看不出输出阻抗与电平参数,需要相关资料来确认。

根据实物作如下推测:那个电容仔细看是一只穿心电容,肯定应该直通,估计是利用这种结构进行频响补偿的,那个不知阻值的是串接在电路中实现阻抗配接的、那个87欧姆的电阻是作为仪器的终端负载一部分的、那个10K估计只是提供直流通路的,对衰减器的衰减系数影响很小。

上传的资料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电阻是一个∏型衰减器,穿心电容两个端子直通是正常的,两个极是芯与螺丝部分。

要是穿芯电容的话,两端直通是应当的,外壳是另一个电极应当和地线连接,可是这个外壳没和地线有任何连接,那就失去了电容的作用,难不成是当成引线用的.这个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京涌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光华东街5号
邮编:210007

谢谢啦,网上都是早期的联系电话,现在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仪器那个接口估计是50欧姆系统转换为75欧姆系统,内部电路和衰减器应该是50欧姆输出的,而仪器要求是 ...

谢谢,这个有很大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仪器那个接口估计是50欧姆系统转换为75欧姆系统,内部电路和衰减器应该是50欧姆输出的,而仪器要求是 ...

老师请教个问题:我的理解不知对不?

ssg输出阻抗75欧姆,连接电缆到 接收机输入口,输入阻抗是50,
这样,在接收机端口,串联一个25欧姆电阻,匹配成75欧姆,
这样用75欧姆电缆连接才正好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请教个问题:我的理解不知对不?

ssg输出阻抗75欧姆,连接电缆到 接收机输入口,输入阻抗是50,

老师不敢当!

是这个意思,此时可实现阻抗匹配。

这个扫频仪估计内部的放大器是按照50欧姆系统生产的,包括面板上的两个衰减器也是50欧姆的(这个可以查看实物或者实测一下就可以证明),但是面板上因为市场需要弄成75欧姆输出端口,所以弄了一个阻抗转换器。电视系统一般是按照75欧姆、而其他的通用系统多用50欧姆。根据这个推测,业余使用如果采用50欧姆也行,因此那个转换器可以省掉,只是输出电平需要重新校准和调节一下,以保证机器的参考电平符合常用的规则。

网友E:
学习了 ,那么一个电阻43,另一个87.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那么一个电阻43,另一个87. 是吗?

完全对43.6  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