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关于美通553线圈的问题

楼主(2020-03-10):
请问老师们该线圈中波调谐部分必须接成和短波线圈串联吗?
L端那个APY是连接到哪里的?是AGP吗?
谢谢!

网友A:
АРУ[俄]=AGC[英]=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
调谐线圈在内部已经连接(串联)。
APY接检波后自动增益控制。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АРУ[俄]=AGC[英]=自动增益控制。

S=短波?
L=中波还是长波?

网友:
这是个大八脚五灯机,声音嘣儿好听!
我几年前在废品站5元钱收了个这五灯机底盘,电子管少6SA7,中周少个屏蔽罩,无电源变压器。后用合适的铁芯绕了个变压器,找了个6SA7,用老电解电容壳做了个中周屏蔽罩,7125A调了中放,声音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S=短波?
L=中波还是长波?

当然是中波。
旧时无线电商店,将中短波两波段收音机称长短波收音机。随着电子技术普及,摒弃了这个不准确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短波?
L=中波还是长波?

美通553纸管线圈应该如此接线,现在短波位置,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C:
553A中波调谐线圈与短波调谐线圈是串联的,在接收短波时中波调谐线圈短路,可以防止闲端效应干扰,在统调时先调短波(与小北京收音机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通553纸管线圈应该如此接线,现在短波位置,你一看就明白了。

谢谢于版,这图看到清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中波。
旧时无线电商店,将中短波两波段收音机称长短波收音机。随着电子技术普及,摒弃了这个不准 ...

有时看到三波段的标注L.M.S,,拿不准,更别说早期苏联的俄语了。多问还是有好处的,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3A中波调谐线圈与短波调谐线圈是串联的,在接收短波时中波调谐线圈短路,可以防止闲端效应干扰,在统调时 ...

这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这图看到清晰了。谢谢!

原图中波微调电容位置没有进行修改。这次在重新改了图,见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