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个知识,到这里是否找对门了?

楼主(2020-03-10):
我只知道有种点焊机,是用电容器充电后,再使它放电,利用放电时电能转化为热能进行焊接的。这种电容器组的充电电压(也就是焊接电压吧)一般有多少伏?不会是高压吧?我自忖应是低电压、大容量是吧?求教老师们。

网友:
用电容的有两种,焊金银首饰的电压高些,几十福特到百十伏特,有危险性,焊电池极耳的用的是超级电容,电压不高几伏特。

个人所知,另有行业从业者了解更具体。

网友:
电容储能焊接,电压越高能量越大

网友A:
我自己做的超级电容组电焊机,最低2V就可以焊接18650电池了。我一般喜欢用4V-5V电压。

网友:
像焊这种小锂电池,我一般是3.5V电压,焊接时间5毫秒,或者5V电压,时间3毫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的超级电容组电焊机,最低2V就可以焊接18650电池了。我一般喜欢用4V-5V电压。

这个点焊机威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焊机威猛。

焊接电动工具用的动力电池点焊机必须要威猛。0.3mm 0.5mm镀镍带都是小儿科,甚至紫铜带直接干就是了。

楼主:
谢谢各位,真正长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