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PS4的老师吗,USB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11):
自己用的PS4,老版的,不是PRO,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用USB口给风扇供电,结果电流大烧坏了,现在只能一个USB口可用,本来想只是供电5v坏了,我用个带外接电源的移动硬盘应该有数据吧,结果也没,拆开也看不懂,有熟悉PS4的老师能指点下吗,自己能搞定不,不能的话,就不折腾了,机器还能正常使用。

USB 正面

USB 正面

USB反面

USB反面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电源对USB供电的电感,就是一图中红圈内两个白色的电容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电源对USB供电的电感,就是一图中红圈内两个白色的电容旁边。

谢谢,我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朋友,喜欢把风扇接到USB供电口,只不过是重新把线焊接上去,曰散热好。反正我反对这样做
你量一下 ...

我自从烧了一个USB口后,我也不再这么用了,别提当时多后悔了,

网友C:
不是还有一个口能用么, 外接一个有源USB HU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还有一个口能用么, 外接一个有源USB HUB吧。

其实现在基本够用的,手柄是无线的,充电都用手机充电器给手柄充电,就是用PSVR就没多余接口(PSVR占用一个USB口),外挂HUB不美观,感官上总是不能接受,一想起就疙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基本够用的,手柄是无线的,充电都用手机充电器给手柄充电,就是用PSVR就没多余接口(PSVR占用一 ...

有源HUB能减轻USB的供电压力。

网友:
先看下USB供电是不是正常,不正常的话先修电源。再量一下D+D_(就是USB的信号,中间的两根)二极体值和正常的是不是一致, 不一致的话重点考虑两个保护元件(红圈里那两个10脚的贴片元件),取下两个件之后再确认USB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能换USB相关的IC了。

楼主(2020-10-11):
请教下,第一张图红圈边上的D82024是啥芯片,我感觉那个好像有点问题,请老师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D82024全称BD82024,为USB输入输出及电压管理芯片,详细参数下见图

谢谢老师,我网上查了很久也没查到,我这个的USB口估计是这个芯片烧毁了,有空我买个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旁边的X20 保险丝 是否阻值变大?

上次拆了,没测量,当时也没明白和哪几个器件有关,就是拍了照片,后来发现那个地方颜色不一样,电路板有些发白,估计这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