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在家里听电子管收音机如何改造电线和灯具?

楼主(2020-03-11):
房子打算重新装修,如何做才能让电子管收音机尽可能减少干扰?

网友:
加装什么都没用,处非地球没有磁力线了,太空中没有太阳了。

网友:
基本没救,遇到使用劣质节能灯和开关电源设备的,一通电整个楼的电线都是干扰源,并且现在的电表都是有电磁辐射的。
只能安装滤波器尽量改善

网友:
入户装滤波,要是装个大的隔离变压器更好

网友A:
悬浮电源加低阻天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收音机的接收效果,室内基本可以正常收听,普通电子管收音机是挽救不了了,所以说解决电子管收音机抗干扰问题根本出路在于用电池。

网友:
架一个好天线,应对钢筋结构的房屋。收听时关掉所有的开关电源设备。不必太多的改室内电气。

网友:
买台车,带上收音机和电瓶。到远郊荒山野岭去收听,更容易实现。

网友:
楼主太发烧了,家里布线都要考虑对电子管收音机的干扰问只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现在智能电表也是干扰源,我感觉还好,因为我专门拿着收音机到楼梯间的集中表箱处实验,没有发现干扰 ...

可能是你们那里的智能表比较过关,我们这边农村的智能表载波模块干扰大的一逼,收音机拿到电表箱附近瞬间没法听了。

网友:
只能是电力部门采取措施输配电解决,用户只能在各用电器针对性解决,你得各种大功率家电,如果加装集中抗干扰设备(如果有这种设备的话)那得多大体积与成本。对装修什么用也没有,正常布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浮电源加低阻天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收音机的接收效果,室内基本可以正常收听,普通电子管收音机是挽救不 ...

你的意思是搞个小型UPS?

网友:
1、入户电源盒加高频脉冲滤波装置,滤除干扰。
2、收音机加室外天线,加强信噪比。

网友C:
很简单,把音源和电子管功放都放到一个接地良好的金属壳子里面,即使外界有干扰也会被屏蔽,至于音箱职能露在外面了,我觉得干扰对扬声器线路影响应该听不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把音源和电子管功放都放到一个接地良好的金属壳子里面,即使外界有干扰也会被屏蔽,至于音箱职能露 ...

仔细审题。你这么干还能收到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审题。你这么干还能收到台么

嗯,没仔细看楼主的需求,原来是收音机,汗一个

网友E:
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电源进线端加装有源滤波器(银行网点的通行做法—向系统计算机等重要负荷供电),再正常布线。

另一个做法是加装大功率1:1隔离变压器,系统接地形式转为为IT。

以上两点,一般家庭不会采用。且对空间辐射干扰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电源进线端加装有源滤波器(银行网点的通行做法—向系统计算机等重要负荷供电),再正 ...

    楼主还要用空调,冰箱,电磁炉,微波炉,烤箱,电饭煲,热水器,洗衣机,彩电,其他小家电,得用多大的滤波器。隔离变压器又需要多大KVA的,况且隔离变压器不能隔离电力输送线路除50Hz外的杂波(互感)至于天线进入的就另当别论。 对于某一需防干扰的用电器可以单独设置针对性的抗干扰装置(自制或购买)。

网友:
改造基本是徒劳的,别人家的或近处的塔台干扰都无法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搞个小型UPS?

     看看UPS的可行性:
市电断电UPS 立即将机内电池的电能,通过逆变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电子管收音机不是电脑与服务器(里面有2-3级抗干扰电路),逆变转换(开关电路)更增加了对收音机的干扰。
   这是供电系统的责任:
   电网存在至少九种问题:断电、雷击尖峰、浪涌、频率震荡、电压突变、电压波动、频率漂移、电压跌落、脉冲干扰。电力专用UPS电源设备通常对电压过高或电压过低都能提供保护。电力专用UPS电源对于使用的机器有一定的范围,不是每一款都能适用到用户使用的设备上,而且这里我们所说的电力专用UPS电源是专为发电厂、变电站等电力行业设计,将自备直流屏的220V、110V直流电逆变成AC220V/380V50Hz纯正弦波输出。

网友:
既然是重新装修,说明旁边各家都已装修入住了,那么可以先试一下收听环境如何——把家里各种电器都断开,只接电子管收音机,如果收听效果良好,那就值得考虑下一步,否则,洗洗睡吧!

网友:
你可设一个收音机专用插口,做一个抗干扰电路隐藏盒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户用大闸刀开关,走明线,所有照明都用白炽灯泡,杜绝使用一切家用电器,包括使用锂电的手电筒、剃须刀等 ...

还要再加上手机、充电器、无线路由器之类的电子产品等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搞个小型UPS?

可以这么理解,我做的收音机一直都是自带逆变,这样不受制于环境,不会感应出电线里的干扰,而且可以随意携带。这样的电子管收音机,兼顾情怀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