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显示范围缩小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11):
我买的二手龙威L-212的20M示波器,屏幕显示范围不能满屏是咋回事?请专家指导下!

网友:
换电容...估计可以解决!

网友:
搜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日立V-212 也行。

楼主:
感谢回复,我来找下说明书看看。示波器自己拆机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网友:
扫描放大出问题了,扫描电压不足,无法满幅,从电源入手,先看电源部分电压有没有不正常的,然后找个说明书,从扫描部分从后往前找,楼上说的对有可能耦合电容或滤波电容或那个电容出问题了,示波器拆机注意一个问题就行,别拆坏了

楼主:
怎么调整?还望指导下.

网友:
先拆开看看偏转线圈是否移位了。在没弄清原理之前不要调节任何地方。

网友:
这个故障,估计与CRT电视机的故障差不多,如果Y可满幅,仅X不满幅,估计不是偏转线圈松了,查X驱动级供电电压正常的话,可调整一下相当与电视机行幅度电位器。

网友:
扫描增益降低了。

网友A:
按照CTR显示器(电视机等)的原理,一般情况是显像管的加速极电压不够,造成不能满屏(上下左右都不能满屏)。加速极电压是在机内部可调的。

电源电压偏低,也会造成加速极的电压不足,显示不能满屏(上下左右都不能满屏)。

如果仅仅是横向不能满屏,则就不是电源电压和加速极电压的问题了,需要检查信号放大线路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CTR显示器(电视机等)的原理,一般情况是显像管的加速极电压不够,造成不能满屏(上下左右都不能满屏 ...

你好,谢谢回复。目前查看的只是横屏不能满屏。

网友B:
我记得老模拟示波器,行幅度可以在面板上调,有的后面有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老模拟示波器,行幅度可以在面板上调,有的后面有电位器。

这个只有一个POSITION可以水平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