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6这样用应该会烧坏了吧

楼主(2020-03-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样整怕是不行,LED的电流是通过7806的接地脚回流到地,印象里此脚的正常工作电流只有几毫安,LED的电流灌进去就乱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系列集成电路有输出端到输出端之间接有一只保护二极管,在电流反灌时提供通路作为保护,8系列集成电路 ...

78系列我还真的使用过类似的电路,反灌后内部保护了但能像稳压管那么起作用。 在晶体管版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4496&extra=

网友B:
实际中我知道这个倒灌电流只有几十毫安的就不坏,上100毫安的我没见过不知道烧不烧。

网友:
请问这个7806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少画了一条从12V电源正极到7806输入极的一条线吧

网友:
12V电源给7812,能工作?是不是输入电压至少要比输出电压高2.5V左右才行?谁给7806供电?

补充内容 (2020-3-11 19:23):
楼主不厚道!重新画的图进行的编辑?我们楼下的都算是胡说了吗?

网友:
7806压差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6输入电压最大可以达到35V,主要是考虑从输出端反向灌入电流会怎么样。

虽然指标是这样,但实际使用上可能会发热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中我知道这个倒灌电流只有几十毫安的就不坏,上100毫安的我没见过不知道烧不烧。

78系列集成电路有输出端到输出端之间接有一只保护二极管,在电流反灌时提供通路作为保护,8系列集成电路是串联稳压电路,楼主这电路原理上7无法工作。

网友:
楼主需要的12V和6V电源,如果两者总电流不超过7812最大功率的话,为何不把7806的输入端直接接到7812的输出端?

网友:
78XX 系列工作时,内部调整管需要工作在放大状态,对应只能输出电流;
当有电流回灌时,内部调整管基本只能关闭,可以调整的范围很小。

为了解决灌电流的应用,专门有个系列:79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