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容量

楼主(2020-03-11):
请问充电功率23W/H 容量大约多少?谢谢。

网友:
得看电压,瓦时除电压就是安时
我有个充电宝, 很顺手,坐飞机的时候, 安检非说没标电压,不能折算瓦时,只好扔了

网友:
把WH(瓦时)按功率物理公式:AH(安时)=WH(瓦时)/ V(电池电压),换算成你习惯的安时就行了,也就是拿瓦时除以电池电压就是安时

网友A:
普通锂电池大概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锂电池大概6000

您了解我的问题了 我是想知道充电功率知道以后 扣除损耗充电宝实际容量。
应该是2节18650的充电宝 体积小。

网友B:
6000左右,37wh 是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0左右,37wh 是10000

谢谢回复
我再请问一句如果容量是20Wh的充电宝 充电功率应该是多少瓦时呢。

容量用ma或者wh表示我都知道的,用wh表示更好。现在充电器有显示充电功率的
根据充电功率知道的容量应该最准确 就是不知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再请问一句如果容量是20Wh的充电宝 充电功率应该是多少瓦时呢。

WH是容量单位,W是功率单位,这俩没直接联系,因缺少充放电时间不能换算。
以WH来表示容量,大概就是“容量=充电功率*充电时间”。因充电时的功率不是恒定值,积分后才是容量,所以不能用瞬时充电功率和充电总时长来算容量,误差比较大。

您这充电宝23WH的容量,如果用的是3.8V锂电池,并联大概是6AH,串联则是3AH(2块电池串联,仅为说明,实际很少有这样做的)。
简单的说,23WH的意思是要用23W的充电功率至少充电1小时,6AH的意思是用6A的电流充电至少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是容量单位,W是功率单位,这俩没直接联系,因缺少充放电时间不能换算。
以WH来表示容量,大概就是 ...

谢谢您详细回复。 我是根据能量原理想估算现有充电宝的容量,比如充电花了20瓦/时能量
充电宝容量肯定要小于充电能量 就是个效率多少问题。
就是这东东,有过几次过放电容量可能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