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晶体管测试仪制作成功了,给大伙瞧瞧

楼主(2020-03-11):
制作本晶体管测试仪主要参考了wumaoxu 发表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4800-1-1.html。程序、烧录方法很重要。
我用上了8MHz的晶体振荡器,所以烧录熔丝位是 L:0x3f,H:d9。

这个图是测试达林顿管的值,B值应该很大的,这里测出来只有49,我认为不准,后面显示的948mV是BE结电压值吧。有个仪表用用总比没有好吧。
就是外壳开孔很丑陋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只能解个心疑,既然用单片机了,对于小功率晶体管,可以用DA转换器和液晶屏的绘 ...

实际意义非常大,对业余的只有炮灰表那是帮助巨大!

网友(2020-08-29):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仪器只有几毫安的测试电流,测小功率的放大倍数还可以参考一下,中,大功率三极管测出的结果不可信

这个就是仅供参考的,模拟电路配对的这个可以初选。不要指望一台仪器变成万用的。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C:
换stm32,搞个彩色大屏幕显示的多好。

stm32的有:

网友:
立创上看到一个这种的开源项目

网友D:
祝贺楼主,不错,还烧了片子,我懒,直接买了T7

楼主:
我还找到直接用电脑并口可以烧录程序的办法,就是说你对ATmega8或ATmega48烧录程序不需要买专用的烧录器。只要利用电脑并口就可以了。把这篇文章发给有兴趣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楼主,不错,还烧了片子,我懒,直接买了T7。

谢谢,你可能没有专用烧录器。我有西尔特SP500,当时1600元买的呢

网友:
这几天正在看视频学51,希望能学会

网友B:
这个小仪器只有几毫安的测试电流,测小功率的放大倍数还可以参考一下,中,大功率三极管测出的结果不可信

网友C:
换stm32,搞个彩色大屏幕显示的多好。

网友:
还是省省吧,因测试和使用条件差异这类测试仪器玩玩到可以,真正话还是老老实实使用图示仪才是正道。

网友A:
这东西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只能解个心疑,既然用单片机了,对于小功率晶体管,可以用DA转换器和液晶屏的绘图功能进行多点测试。

楼主:
你这个高级,但成本高多了。是不开源的吧?广大电子爱好者不容易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高级,但成本高多了。是不开源的吧?广大电子爱好者不容易做

现在电子零件不值钱,主要是程序。现在很多单片机内部都自带AD、DA转换器,对于硬件成本就看怎么选择方案了,用单片机实现小功率晶体管图示仪并非什么难事。随着开关电源的发展,实现大功率晶体管测试也不是什么难事。别看单片机虽小,功能很强大的,用单片机玩这个有些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子零件不值钱,主要是程序。现在很多单片机内部都自带AD、DA转换器,对于硬件成本就看怎么选择方 ...

单片机用在这个晶体管测试仪一点都不存在浪费现象,应该说恰如其用。现在单片机使用场合多了去了。我们楼下的开门器那个锁里面也有,家里电饭锅、电风扇、洗衣机、微波炉都用单片机。单片机的价格从1元到几十元不等。ATmega8大概7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用在这个晶体管测试仪一点都不存在浪费现象,应该说恰如其用。现在单片机使用场合多了去了。我们楼 ...

家电上使用的单片机一般专用的,甚至程序都固化了,这样的单片机性能单一,拆下来啥用都没有,批量专门定制、功能单一的单片机价格便宜。现在通用型单片机芯片的价格并不高,所以很多设备上会用几片单片机来完成所需功能,其实合理选择一片就够了。想某码论坛,单片机板块充斥着什么万年历,点亮个不知型号的液晶屏什么的,真正玩单片机的不会去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