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的质量真的会影响音质吗?

楼主(2020-03-12):
音频光纤质量的好坏和音质成正比吗?个人觉得是成立的,亲身尝试,一条买机送的黑细线和另一条百元线作比对,同一机器同一首歌,前者音色不通透,像在耳朵上罩了一层纱,高音没细节,低音无力且有点散,而后者则高音细腻了不少,低音有弹性,整体声音都提升了。欢迎老师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光纤与音质的关系,另外还听说光纤线接头的质量跟音质也有关系。

网友A:
这个问题 截图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信号可以用数字说话,有仪器有话语权。别拿耳朵说事。

你说这个对 光纤只是传导数字光纤信号 因为是 数字信号 对音频信号没有影响的 如果有影响 在 音响里就是听到 和播放光碟一样的卡碟的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截图给你看看

足以说明楼主的金耳朵已经练成了!

网友C:
楼主这耳朵能听出火电,水电,核电的区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耳朵能听出火电,水电,核电的区别吗?

只要是够厉害的金耳朵肯定能听出来,前提是你得先告诉他。

网友:
对于光纤传输,只要是质量合格的光纤,不会对音质产生任何影响,光纤传输是数字化的,没有任何电气连接,也不会将前级的任何电气影响传递到后级,如果是质量非常差的光纤,可能由于传输信号幅度降低或产生其他损失,导致接收端丢失部分信号,接收部分根据纠错机制进行纠错,从而对音质产生影响,但只要质量合格的光纤,因为传输过去的是正确的数字信号,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损失,打个比方,就像我告诉你一个长度的数值是178.979798797987897565445689毫米,你不管怎么传输,只要这个数值和单位没有变化,这个长度就不会有任何变化,这就是数字传输。而模拟传输就相当于,我用手比量了一个长度,告诉你这么长,你用手比量到相同的长度后,转身跑去再告诉另一个人,这个长度这么长,在你转身跑去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时候,你比量的长度就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听音是一种人对生理刺激的心理表现,当你听音时,得到的信息,不只来自于声音,同样来自于环境,来自于其他人的描述,及其他任何的信息的暗示,不要小看这种心理作用,它对于你的影响比声音的刺激还要强的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执着于各种所谓的“发烧器材”。

网友E:
理论是理论,但我宁愿相信第二条更好听,因为——它比另一条看上去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是理论,但我宁愿相信第二条更好听,因为——它比另一条看上去漂亮!

同意说法,或者自己有点强迫症,不管音质一不一样,自己感觉换掉就对了。

网友:
我们用光纤通讯,100G可以了吧? 短距离下普通单模光纤和OM3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够厉害的金耳朵肯定能听出来,前提是你得先告诉他。

我只能告诉他可能是双电并网的!

网友:
光纤是会对音质造成影响的。好的光纤不会使用光信号来回反射,不会漫反射,这些都使用信号时基不稳,进而使噪声增加,失真变大。
另外,光纤传输音质一般不如同轴音质好。能用同轴就不要光纤。

网友:
干过通信机房的人都知道光衰和丢包对信号质量的影响    但很多人都有“简易版的科学精神”

网友:
个人感觉光纤就是光信号传输,而光信号是音频数字信号调制的,只要不影响光信号传输强度,就不会影响数字信号传输增加数字信号的误码率,所以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俺是木耳朵,所以听不出来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条差的光纤相对误码率高一些,丢失了少量的数据。。。
编不下去了

结果:硬解--发出咔咔声;软解:死机或跳过。

网友:
光衰和丢包肯定会造成误码,影响音质,但前提是,在音响设备里所使用的即使非发烧级的光纤,质量也不会差到这种程度吧,这样品质的光纤发烧友们会用么,我们讨论的是,对于信号传输肯定没有问题的合格的不会产生严重光衰和丢包的光纤,和发烧级的,价值高到离谱的光纤之间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