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705

楼主(2020-03-12):
705原制作于去年六、七月,定位于抗干扰的袖珍式机型,采用低阻抗磁性天线衰减电磁干扰。因当时急于应对嘉立创每月两单的5元福利,以及试制时遇上低阻抗磁性天线,对远程信号衰减严重影响,所以就搁置了。
病毒来了,嘉立创也停止了5元福利,我也有了多余的时间,重拾705折腾。
低阻抗天线是把双刃剑,既能抗干扰,又同时衰减信号。而且抗干扰能力与信号强度成反比,如同西药的疗效,在杀死病毒的同时,又严重伤害患者的身体。想用类似中医药的理念,利用元器件的赋性,合理调配,找到一个既抗干扰,又能远程接收的适当数据。
705仅是一次尝试,也有收获。灵敏度不逊色,能在干扰严重的室内表现突出。

705的本振有点“怪异”,其电路源于对上海312的领悟。其优点是振荡线啳制作容易,而且本振工作稳定。
低阻抗磁性天线间绕20匝左右,电感量约30uH,数据不严格,原则上是:匝数多电台信号强,匝数少抗干扰能力强。但由于是间接参与调谐,每次改动后都要调整L2和微调电容,进行高低端跟踪。宜直接在磁棒上绕制,防止松动。因只间接参与调谐,用铜铁棒检验失效,人体感应也极小。
在检波后添加了音调网络,对一部分中音频率的噪音衰减有效,同时对高低音也更好掌控。调谐指示和电源反接保护齐备。
中放1与中放2之间采用三端陶瓷滤波器,以避免AGC作用下的中频偏移。五端陶瓷滤波器波形陡直,“太完美”导致强台两端声音变怪,只好不用。
电路特点大概如此,仅以图文供玩友参考,其他恕不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前几年我这里确实有一个,早年是搞维修的,像是老人痴呆一样到处捡电子垃圾,确实像疯了!

一样的毛病

网友:
给你点个赞!

网友:
老师这个漂亮!能看到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照相手艺不错!

网友:
复古的机壳,创新的电路,赞!

网友A:
能有效解决中波的干扰问题吗?

网友:
复古,精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效解决中波的干扰问题吗?

       低阻抗天线的抗干扰能力是存在的,也并非现在的热门话题。七十年代的刋物上就出现过。但其理论依据是什么?未见名师大家的只言片语,我只好凭借自己那点可怜的初级物理知识去捉摸:
低阻抗天线的抗干扰能力是否与感抗有关?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32232
      低阻抗天线是把双刃剑,找到一个既能抗干扰,又能远程接收的适当数据并不容易。磁性天线上的L1匝数与主调谐L2的抽头匹配很重要,理论上的计算我不擅长,就只好用试验来替代,L2的抽头在1/10左右匹配20uH的L1较好。当然,这也不可能是最好搭配,因为试验还在持续。
      总的说来,天线的阻抗越低,对电磁干扰的抑制越强,但信号的损失就越大,这需要低噪的高放来支撑,在普通的机型上试验低阻抗天线是得不偿失的。
       同样的道理,大环外天线也一样,我也试验了。单环最好,但对高放的要求就很高。这方面,longshort老师和求知无足超版都有很好的作品,您也可借鉴一下。不过您得先有一台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的机子,再折腾天线就会顺利得多。您也可试试多啳大环,我用0.5平方的塑料电线在30mm直径绕了4啳,电感量15uH左右,效果比705的10x100mm磁棒好。705毕竟是袖珍式,如果将磁棒加长,或将外天线直径加大,效果就会更好。天线与主调谐线啳的接法,还有求知无足超版那样的串联法,两者虽各有千秋,但相差不大,串联法的调整相对容易一些,灵敏度也高一些,并联抗干扰强一点,但与主调谐线啳抽头的匹配就更难。
       另外,电磁干扰有一定的音频频率,可利用调音台对五音不全的歌手包装的方法,去掉一部分干扰程度。所以,705也增加了音调电路。
这些虽是个人心得,但仅供玩友参考。

网友:
给老师点赞!

网友:
现今恶化的城市电磁环境中,使用低阻天线能够享受级收听五十公里内的本地中波电台,应该算该天线成功

网友A:
低阻抗天线同时降低了增益,在弱信号的地方就更收不到信号了?
增益高的只是干扰声大,好像没有太多的益处?

网友A:
我直觉的是磁棒天线必须是调谐接收的,入口就争取最大化的增益和选择性,提高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阻抗天线同时降低了增益,在弱信号的地方就更收不到信号了?
增益高的只是干扰声大,好像没有太多的益处 ...

低阻抗天线对电台信号与电磁干扰的衰减程度不一样,加上良好的选频调谐,就能达到既抗干扰,又能远程接收的目的。
我是以白天接收作试验的,1422KC的上海第一财经台,直距约150公里,中间有山脉相隔,高灵敏度机型可收到。由于节目内容单一,语音节奏与本地台不同,很好辨认,而且这台夹带着一个固定频点干扰信号。我一直以这个台作为标志测试灵敏度,低阻抗天线可以将上海第一财经台的信号,从夹带的固定频点干扰信号中分离出来,这就是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觉的是磁棒天线必须是调谐接收的,入口就争取最大化的增益和选择性,提高信噪比。

任何天线都可以是调谐接收和不调谐接,调谐接收可以最大化,但无法抑制电磁干扰,就得换一种思维,先压抑干扰,再提升信号。
理论是建筑在实践上的,而且是先有实践的成果,才会有正确的理论以及正确的领悟。
并且,理论也应不断修正和适应相应的环境,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网友A:
本地是两广交界的,距离中波发射都百公里以上的。没有强信号,夜间都不会很强的,省台约有160公里吧。不是高灵敏度的是收不到台的,开阔地也只是沙沙声的。必须是长磁棒的才能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是两广交界的,距离中波发射都百公里以上的。没有强信号,夜间都不会很强的,省台约有160公里吧。不是 ...

建议您先加高放,把灵敏度提起来,再用大环外天线,串联输入,单环或多啳试验,应该是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您先加高放,把灵敏度提起来,再用大环外天线,串联输入,单环或多啳试验,应该是有效果的。

在家里只有停电能收,去外面的就不想折腾了,免得别人当疯子看待的!

网友A:
想起前几年我这里确实有一个,早年是搞维修的,像是老人痴呆一样到处捡电子垃圾,确实像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阻抗天线的抗干扰能力是存在的,也并非现在的热门话题。七十年代的刋物上就出现过。但其理论依 ...

非常同意前輩实是求是的精神, 不吹牛, 不玄学, 低阻磁棒天线就是吸引眼球, 沒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同意前輩实是求是的精神, 不吹牛, 不玄学, 低阻磁棒天线就是吸引眼球, 沒有实用价值!!

感谢您的评价!但任何事物都需辨证地去认识。
如果在普通没有高放的超外差机型上,折腾低阻天线,注定是令人失望的,确实是得不偿失,没有实用价值。最初,我也是在没有高放的机型上试验的,感觉这低阻天线并非神器。
后来折腾带高放的超外差机型,随着渐进式地提高放的增益,室内的电磁干扰愈发使人难以忍受。于是重拾低阻天线,由于高放增益的作用,效果就不同了,低阻天线的优点也随着高放增益的渐进式地提高而凸现。705的高放增益有限,磁棒也很短(100mm),信号接收线啳也不得不多一些,绕了25匝。在另一个实验机型--7010A裸板上,用160mm磁棒绕了15匝,12uH。由于7010A是8V供电,收音头是5.5V,增益相对高很多,其抗干扰能力和整机性能就更好一些。
低阻天线的实验也是有意义的,如果要折腾有高放的超外差机型,不妨试试,但不一定都会成功,未知的因素太多了。
不过,这低阻天线有一个附带的好处,统调很容易,特别是140PF的小容量可变电容,因为天线线啳线间电容小,三点跟踪很轻松。
低阻天线的实验之路还很漫长,每个人的认知也不尽相同,技术能力和测试手段也千差万别,结论也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老师又出新作了!赞一个。

网友C:
磁棒做低阻天线很少见.感觉不如弄个环天线或多匝空心线圈做低阻天线.也许效果更好?

网友D:
前辈的作品一直都很精致,很规矩。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之前我做JFET(j310)高放,至少9V的电压才能保证增益,就是要Id电流起来才有增益。
前辈用BF998放大,3.7V供电,增益怎么样?和传统的9018相比效果明显吗?
还是是从AGC方面考虑用BF998的

网友:
这个机器灵敏度应该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的作品一直都很精致,很规矩。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之前我做JFET(j310)高放,至少9V的电压才能保证 ...

由于折腾两个双联同步调谐的四联调谐高放,怕干扰分心,于是强忍着不上论坛。昨天基本敲定,今天才再登神坛窥视。神殿大仙太多,年老多病,烦吵闹,更怕伤人内疚。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的体会是这样的:任何场效应管和双极性三极管的增益都与工作电流有关。在实作中,我也发现工作频率与工作电流有关,这应该是PN结电容的缘故。
场效应管的工作电流与源极电阻成反比,您可试试调整其阻值来控制,也许就能使JFET(j310)工作在低电压下。
我目前只折腾过廉价的2SK596和双柵BF998,这两种场管都能工作在微安uA级,但工作频率必须在大电流下才能提升起来;工作电压也可以很低,2v也正常。当然,高电压的放大增益必定高于低电压,就是一个规律。
双柵BF998与9018相比,优越很多,也许是柵极不消耗能量的缘故,在相同工作条件时,其增益完全超过了9018(也许我未能榨干9018),这就颠覆了双极性三极管的增益高于场效应管的旧著作理论。双柵BF998的增益与G2有关,不同的G2电压,增益变化很大,在G2上加AGC,效果非常好。
场效应管毕竟是种新元件,旧书上的论述很有局限,您不妨大胆实验,一定会发现很多前人未了解的认知,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做低阻天线很少见.感觉不如弄个环天线或多匝空心线圈做低阻天线.也许效果更好?

我之所以折腾磁性低阻天线,只有一个原因:不怕您笑话,我从小偷师学艺,爱悄悄地在别人门前窥看,不敢言语,生怕被人唾骂。您、求知超版、大脑师等在外接大环上多有建树,我早在您们的窗下门旁窃听多时,从中偷学和悟出不少真经。
也许是职业习惯,不擅长照仿。在偷偷实践您们的方案后,又不愿以此喧宾夺主,与您们同台争鸣。又偏爱随身携带的小机子,于是就另辟蹊径,在磁性天线上打起了主意。说实话,这磁性低阻天线与外接大环不是一个数量级,大环必定更有优势,小不点的磁棒能力很弱小,折腾起来极其费力。不过,我这人生性好奇,不怕折腾,只要是目的和方向切实,越难越起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评价!但任何事物都需辨证地去认识。
如果在普通没有高放的超外差机型上,折腾低阻天线,注定是 ...

谢谢前辈分享的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很有指导作用,能有效避免我们走弯路。多实践才能做出好作品。

网友(2021-01-20):
引用 楼主:
我之所以折腾磁性低阻天线,只有一个原因:不怕您笑话,我从小偷师学艺,爱悄悄地在别人门前窥看,不敢 ...

继续支持您折腾,这几天我在室内一点都收不到中波台了,全是干忧,老是想着什么平衡天线之类的,你的帖子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我也想仿造。
凡是喜欢听中波和短波的人现在都被干忧烦住了。本人感谢您!

网友(2023-09-17):
重看此贴,感觉老爷子的低阻天线要与专门设计的延迟式(老爷子表述为门控)AGC相关,因为弱台依然能进来;
若是普通AGC,在天线侧信号减弱时,可能弱台就更进不来了;
对于强台,信号衰减了一部分(干扰信号衰减更多--感抗的解释),所以通过BF998的高放弥补了有用信号的减弱,整体性能有保障。

另外:老中学科技那篇场管收音机文章里说,磁棒线圈在匝数较多时也能接收电场信号(除了为主的磁场信号外)---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
1)少匝数机内小环+机内可调谐振电感是个很好的抗干扰途径;
2)保留磁棒,但绕以少匝数(老爷子的磁棒铜箔或前面图片里的单股漆包线)+机内可调谐振电感,效果可能与1)相近。

少匝数环形天线(配屏蔽的可调电感)+延迟式AGC+高放,这个是亮点。

理解得不一定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所以折腾磁性低阻天线,只有一个原因:不怕您笑话,我从小偷师学艺,爱悄悄地在别人门前窥看,不敢 ...

实践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