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实用的高压线修开关电源

楼主(2020-03-12):
最近修一台稳压电源大概参数是30V5A,收来时运气不好,发现烧了保险,无显示三无现象,拆壳目测8个脚的开关芯片已经炸掉无型号可查,经过推断型号是TNY267P,网上买了一片换上,开机空载正常显示高压均正常,当加负载电流越大时变压有哨叫声,不久芯片再次炸掉,问题没找到还存在中,这时再次网购四颗芯片以备代用,由于不贵才几毛钱一颗二手的,就算坏掉一颗也值,且是进口拆机的,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这回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把整流桥检查,滤波电容两端电阻检查无问题,拆下芯片在路检查各引脚无明显的短路可疑现象,输出工作部分分别有一组12V的供给推挽电路、显示的基准比较供电正负5V均明显的过流现象(万用表量),再次用可调电源调到相应的电压12V  5V加到相应 的供电口时面板正常显示。这时候怀疑问题在前面的开关稳压部分。
   首先用高砂的250V电源准备代替整流后的高压

连接线采用10KV多功能硅胶线连接,这种线长度一米多,两头可对插可拔出,本次对付这种故障采用了一对线插上高压电源上,该电源肯有调压及调流保护功能,另一对线剪掉对插以便焊在滤波电容上,如果中间要查故障也可以方便掉下来。

这是焊上去的

通电无反应,观察电流达三百多毫安,开机,再次检在路量量三百伏滤波电容电阻只有三百多欧不对,怀疑开关芯片坏,拆下再换一个通电正常,证明了芯片买来备用是值的。拆机芯片不一定测过的发货。

经过反复加载电流到4安以上没发现有哨叫现象,断然决定之前的炸芯片问题出在整流滤波电路前面。

经过从新测量电容二个200V33uF串联电容后发现一个已经无容量,问题就在这里。维修结束。

网友A:
利用高压直流电源修低压直流电源,高压电源的显示数可以作重要参考,并且电压可调,不错。
只是一般人手里也未必会有高压直流电源,对普通用户来讲,用途不是很大,30V5A的几百块钱,300V5A的差不多得3000块,之前给公司买过一个300V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高压直流电源修低压直流电源,高压电源的显示数可以作重要参考,并且电压可调,不错。
只是一般人手里 ...

我这台买二手的六百多即可,玩洋垃圾的经常留意这种货的。另外观察电流方面方便判断开关转换效率也是蛮有趣的。

网友:
过份相信买的芯片容易造成误判,多买几块保险

网友:
开关电源烧开关管(包括芯片带开关管的),首先要测量主电容电压,2个电容串联的开关电源一定要测量电容的容量,因为高压下串联的电容很容易失容,造成主电压不足,重负载下再次炸管,这个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