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教xbox360电源怎么改普通的dc电源

楼主(2020-03-12):
请教下各位大神,想把手头xbox360电源改造成12V输出的,百度了别家论坛的帖子,按照最后楼主成功的方法把电源线接在一起,但是电源灯变红,并没有12V的输出,所以请教各位其他的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貌似没办法上传图片。。。帖子里介绍的方法就是拆线把相同黄线和黑线都各自接一起,红蓝接一起,但是我这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没办法上传图片。。。帖子里介绍的方法就是拆线把相同黄线和黑线都各自接一起,红蓝接一起,但是我这里 ...

图片请压缩后上传或者手机上传要点触屏版,直接手机相机拍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