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保护板的关系

楼主(2020-03-12):
4850铁锂16串电池,保护板电流输出多大合适,电机功率800瓦,还有电机控制器要多大的?

网友:
我提供个参考吧。

48V800W电机不虚标,额定电流16A多,短时的加速、爬坡可以翻倍到32A。锂电池50AH虽然不是动力电池但短时1C放电还是可以的。控制器选800W33A限流,保护板选40A或50A。在另一帖子我说过保护板接线顺序,一定要看说明或听卖家的,顺序错会坏。
保护板同口的贵些,有爱好动手的可以买小电流同口或分口回来自己加管子。上车要串个32A的小空开,没买到直流的也可以用220V的交流空开。

网友:
我家500W的小电动车限流是22A,侄儿的800W电动车限流35A,都是48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