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0-03-13):
终于在隔壁论坛找到了一个推挽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发上来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A:
这个是3.5K的推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3.5K的推挽吧

是3.5k.......

网友:
发这个图起码应该把铁芯规格、阻抗比、绕组连接方式等一起发上来才好。

网友:
一看这种结构就直接否了,俗话说的那啥日本船名字。

网友:
两边分段绕,得用比较大的铁芯,假如用76、86的小牛。缠这一个变压器,近视得加深50度

楼主:
谢谢所有老师关注,这个也是找的,今天又找了一个,等下上传

楼主:
图片来了,请问老师们用96*40的铁芯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