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

楼主(2020-03-13):
各位老师大家好:现在的服务器电源非常便宜,有没有老师把它改成胆机高压电源,我自己想尝试一下,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有玩过的回复下,一起折腾, 以下是在隔壁论坛找到的,

楼主:
上传图片。。。。。。这个是普通的494电源改高压的,没有找到服务器电源的改造方法

网友:
改低压好改,改高压不太靠谱。

网友A:
服务器电源都是12V,输出功率从几百瓦到几千瓦都有。
因为做工大都不错,二手价格又便宜,不少朋友打它的主意。
因为里面空间紧凑,都是用大风量降温,且一般不会有降噪设计,高负荷使用时风扇很吵。
还有,这些二手电源可能是一直通电三五年的,大多数机房都是超级洁净,几乎没有灰尘,看起来很新,实际上元件可能已经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电源都是12V,输出功率从几百瓦到几千瓦都有。
因为做工大都不错,二手价格又便宜,不少朋友打它的 ...

谢谢老师关注,过几天买2个回来败家

楼主:
试验用的是一块输出5V60A,功率300W的开关电源。因为是实验性质,没拆原来的5V绕组造成骨架空间有限,试验时高压绕组只绕了50+50匝。另配了一个临时焊的整流滤波板,现有匝数情况下,负载230mA,输出电压125V。实验时只用了一只60UF的滤波电容,波纹60mV左右。

真打算用此电源为胆机供电的话,可以拆除部分5V绕组。原5v绕组为8线并绕,电流60A。留下两根就能负载15A电流,给一般胆机的灯丝供电足够了。剩下的空间足够绕下高压绕组,100+100匝,能提供300V左右的高压。需要其他电压,按此换算既可。再加一级LC滤波,波纹还能压下来很多。

300W的功率,能满足大部分胆机的供电了。若换成传统电源,输出300W功率,变压器容量起码要500VA以上。这种开关电源,某宝上只卖30-60元,成本比普通电源便宜多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

电路图:
试验时,按原电路形式增设两只整流管(耐压4000V以上)、一个储能电感、一只60UF滤波电容(120UF两只串联),输出125V230mA,波纹60mV左右。实际应用还需在增加一级LC滤波。这是原作者发的,如版主发现不妥可以删除,谢谢

楼主:
今天找了一个点歌机的电源板,把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拆了,直接用0,15的铜丝绕了100圈中心抽头,按照上面的图接好后,现在问题是空载电压输出正常,一带负载就不行了,电压只有几十伏,老师们帮忙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2020-06-19):
引用 楼主:
今天找了一个点歌机的电源板,把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拆了,直接用0,15的铜丝绕了100圈中心抽头,按照上面的图 ...

要接反馈电路才能实现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