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联改单联

楼主(2020-03-13):
看以前的贴子有人把双联改单联,其实这个想法十多年前我就想这样做,看完他的做法,我也开始行动。
         改单联的理由,一个变俩,做矿石机单管机原汁原味,还能减小体积。
        可能只有一个能用,另一个我没能力修复,碰片的地方粘透明胶解决。

网友A:
完了,彻底完了。

网友:
拆房逮蛐蛐玩呗!

网友:
无语,单改双才叫才能。

网友:
老无线电书里边全是介绍怎么样改单联为双联;哈哈!

网友:
你这么一拆那还有单联,整个就废掉了。

楼主:
这个双联本来就碰片,不切开也用不了,调谐螺丝不管用。

网友:
这个双联其中一联碰片,你只接另一联使用就可以了。现在一联有也没有了。

网友:
期待你的成效,但希望不大......

网友:
单连改好了吗?是什么样子的,想看看。

网友:
我宁愿花力气修,也不拆开它!

仅仅为了体积?

网友:
头脑一热,就动手了。有时走点弯路,情有可原吧。

网友:
拆开修理一下可以,可是这么一下怕是只能当修理件了。

网友:
还是有办法的回复另一半

楼主:
还没有修好呢,我的水平只能修一半,那一半修补了,准备用铁片弯直角90度,用哥俩好粘上,这样单联就完成了,难点是让两组不碰片

网友:
滚珠那端我也没动呀只管这边就可以了

网友:
完了,彻底完了

楼主(2020-09-09):
确实有前辈们说的单联改双联,可惜了,单联比双联贵一倍的价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完了,彻底完了。

毁了一件空连,其实调调螺丝即可,双联用处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毁了一件空连,其实调调螺丝即可,双联用处更多。

不用悲观,敢想敢干再加巧干一定可以成功的......

网友:
无语,这叫双改单吗?这是破坏!

楼主:
没有什么加工能力,本来双联可变电容并联后成为一个单联用也可以,但毕竟体积太大,另外两联都碰片,我调了螺丝也没有改善,经仔细观察,应该是运输中挤压变形了,我没有能力恢复,所以想把它能改成两只有机单联可变电容,就是用ct底片做介质,估计也能使用

网友:
冲动是魔鬼,很失败的一次尝试。

网友:
能工巧匠,学习无止境

网友:
单联太贵了,昨天看到一个百灵台式收音机,中波的带电源变压器的,采用3dg6做的超外差收音机,没有后盖了,里面就有一个空气的双联,才卖50元。我讲讲价40元就能拿下,不过我手机有空气的双联,所以没必要再买单联或双联了。

网友:
感觉有点浪费啊

网友:
好像有老坛友改过,是要用上点焊机的。

网友:
对呀!,我在家用焊锡粘不上,也想用点焊机,先用502粘上再找点焊机焊

网友:
金一南说过:"人的阅历比学历更重要"。没事的,有时人在失去时才觉得拥有的重要。
建议楼主在定、动片间垫合适的硬纸(药盒等),比划好原来的位置固定好,用小电焊机或氩弧焊可以焊好,恢复原来双连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都分家了没有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