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FLUKE电缆探测仪

楼主(2020-03-13):
此仪表已过保修期,忍不住拆开看看内部。

发射端主体

发射端主体

探测端

探测端

探测端开盖

探测端开盖

探测端内线路板

探测端内线路板

网友:
这做工 貌似乡镇企业下属的个人小工厂制作的 本以为可以养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下测试方法呗,单位早就想入手一台了。

信号发射主机有2条线输出,一条接待测电线,另一条接地,开机后输出频率125KHz信号,用另外仪表之一探测器去探测待检查电线或电缆,探测灵敏度可以调节。

楼主:
按照说明书介绍断路和短路都可以测量,但我平常更多用来查地下管道走向,精度比较高,并且可以带电作业,电压不要超过40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