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些来帮我看看这个电脑电源怎么修

楼主(2020-03-13):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脱机短路绿黑线也是一样故障,初步测量初级次级无明显短路故障,以前没修过这种芯片的电源不知从何下手了,谢谢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不建议维修,几十块钱随便收个品牌机拆的二手电源各种稳定好用。

网友:
这东西很少有人修它,建议更换一个!

网友:
如果使用了5年以上还是换新电源。

网友:
有个电源也是楼主这种情况,扔一边去了,应该是内部电路保护了。有时间捣鼓

楼主:
就知道有人叫我换新的,现在关键是新冠造成我时间多,本来都是丢在角落的电源了,没事捣鼓下学习下知识,物品本身价值不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知道有人叫我换新的,现在关键是新冠造成我时间多,本来都是丢在角落的电源了,没事捣鼓下学习下知识, ...

不是大家建议不让你修 现在这个东西二手的非常便宜 买个不错的用不了多少钱 还有几年前 我一个朋友是修家电的 电脑电源坏了 他拆下来研究研究 就修上了 他不知道这个电源 一共有几组电压 就知道有 12v 最后还是修 风扇可以转了 结果安装到 电脑机箱里 还是不能用 就又开始修 ........最后的结果是 主板终于烧掉了 好在我们这些朋友 都是搞修理的 拿到电脑店 朋友说了 这个就不用修了 我再给你一台电脑吧

网友:
要用在机器上建议换新的,要是想研究下修修挺好。

网友B:
修一下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一些用料、设计严谨的电源。
你这个电源集成电路在那,搜一下应用电路,对照实际捋一下应该没什么难度。故障应在保护电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一下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一些用料、设计严谨的电源。
你这个电源集成电路在那,搜一下应用电路,对照实际 ...

打发时间而已,不用在电脑上面都用手机和笔记本,有空找个6105资料慢慢分析下电路了,修好有成就感不在乎价值问题

网友:
这种电源的工作原理与494系列的差不多,6105芯片集成了494、393(339)等芯片的功能。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首先检查一下各输出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再查一下两个驱动三极管,只要6105芯片没坏,这个电源就不难修理,与常规的(494,7500)电脑开关电源维修方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家建议不让你修 现在这个东西二手的非常便宜 买个不错的用不了多少钱 还有几年前 我一个朋友是修家 ...

楼主是想通过动手学习下知识吧

网友:
5V或12V加个负载(比如灯泡)之类的在短接绿线试试

网友:
一般多是电解电容变质造成的。

网友(2020-04-12):
我有一个同样故障现象。从正常电源取3.3,5,12V并入,可强行启动。换SG6105后修复。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b718198da0116c175f0e48c7.html  这是参考电路图。

风扇转一下停,代表电源保护了。之前维修的3843B+WT7510+LM339 的电源类似这样的情况,检查后是检压电阻变值。TL431失效,引起,更换 就可以。

网友:
电源不值钱,修还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