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贴

楼主(2020-03-13):
各位电子爱好的老师您们好;我是刚进来的新人,希望老师们给我指点迷津,先谢谢了,我看了很多贴子就是看不明白,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内阻和电子管的内阻怎么匹配,请老师们给指点,拜谢老师们。

网友A:
没啥严格的匹配。那些所谓的倍数关系也仅仅是参考。常用的输出牛也就那么几个阻抗值,常见的管子也就硬性跟他们搭配就行了。有时间看看基础书籍,这类问题上面都有。指望论坛上一个一个问题问,效率很低,有时候还会收获很多误导信息,反而无助于你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严格的匹配。那些所谓的倍数关系也仅仅是参考。常用的输出牛也就那么几个阻抗值,常见的管子也就硬性跟 ...

谢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时间多看看电子管方面的基础书籍

谢谢、我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C:
不是老师,共同学习。
我记得我的老师是这样说的:为啥要匹配?是为了让负载获得最大的功率,最真实的波形。怎嘛办呢?比如电池,内阻1欧姆,电动势1伏特,负载9欧姆,负载得到0.09瓦。
那么,如果如果负载0.001欧姆,负载约得到功率0.001瓦。
再如,负载电阻=内阻,都是1,那么,负载得到0.25瓦,功率最大。

在交流电路中,可以等想成一个交流发电机加内阻作为信号源,负载可以是电阻也可以是电感电容,或者她们的矢量合成——表现为阻抗。要考虑的矢量问题和电压电流相位问题等等。
但是仍然可以用作图法求得负载功率较大,又兼顾其他我们需要的性能,考虑三极管五级管的不同,通盘考虑,加以取舍,这种出一个经验数据,就是你要的结果。
通常也不严格,远不如谐振曹路那样严格。
以上仅供参考,避免误导。

网友D:
对于初哥新手来说、就这样发一帖你能学会多少哈、、、还是要会利用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吧  (效率还高、进步也快!)

个人看法建议、有得罪之处请见谅啊!

网友E:
比如6P1《电子管手册》上的。负载阻抗用输出功率与失真度综合侧重考虑。

网友F:
书山有路勤为径,
胆海无涯苦做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书山有路勤为径,
胆海无涯苦做舟。

谢谢老师,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会努力的。

电子管内阻与电子管输出阻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要求电子管输出阻抗尽量与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匹配,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也要与喇叭阻抗匹配,以获得好音质及较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6P1《电子管手册》上的。负载阻抗用输出功率与失真度综合侧重考虑。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老师,共同学习。
我记得我的老师是这样说的:为啥要匹配?是为了让负载获得最大的功率,最真实的波形 ...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初哥新手来说、就这样发一帖你能学会多少哈、、、还是要会利用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吧  (效率还高、进 ...

非常感谢?我得好好学习。

网友G:
一般电子管生产厂家都会根据不同工况下的输出功率和失真度给出推荐的典型值 。初学者查一下电子管手册或有关资料即可。
下面是2A3的负载阻抗曲线:
下面是6N1的负载阻抗曲线:
下面是6V6GT的负载阻抗曲线:
下面是6L6的负载阻抗曲线:
下面是五极管6F6的负载阻抗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电子管生产厂家都会根据不同工况下的输出功率和失真度给出推荐的典型值 。初学者查一下电子管手册或有 ...

谢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严格的匹配。那些所谓的倍数关系也仅仅是参考。常用的输出牛也就那么几个阻抗值,常见的管子也就硬性跟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老师,共同学习。
我记得我的老师是这样说的:为啥要匹配?是为了让负载获得最大的功率,最真实的波形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