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双连空气可变电容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0-03-13):
偶然发现双连空气可变电容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手头有十几个新的旧的360X2可变电容,近来无事一一测量,发现如下规律:

1、名牌如复旦,两连比较一致,而且容量小,在360-370之间。
2、杂牌的两连不一致。
3、杂牌或者名牌的旧货、修理过的、曾经短路掰好的、氧化严重的,共同特点是容量出奇的大,达到430-450,两连并且不一致。

借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怎么校呢?还是直接换?请高手释疑

片与片间隙少了电容就会增大(氧化铝还有尘垢),另外由于介质系数变大(空气介质糸数为1,其它物质介质糸数都大于1)尽量清洁间隙内多余尘垢及氧气物,再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清洁后甩干水珠用热风筒吹干,再测。

网友:
当年我爸爸按照红灯711装了一台,我小时候就看我爸一直调试得不好,低端有台了,高端就不行,反正两头只能搞好一头,最后教我和姐姐,如何拧电感调好台.直到30多年后,也就前两年,我把上面的可变电容器拆下来测量了一下,一联正常,到365,另一联只有300多一点,难怪总归搞不定,最后我把它做来复晶体管收音机了.这个可变就是等容双联!

网友:
关于名牌一致问题,看标准。

网友:
容量变大就要怀疑是否是定片绝缘的胶木板漏电。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怎么校呢?还是直接换?请高手释疑

网友:
正常的。另外测的仪表也有误差。

网友:
有的空气双联本身就是差容的,振荡连容量小。

网友:
冠以容量不一致问题,除掉60年代老师说的差容双连外看下面。
C=ε*S/(3.6*π*d)   ε——介质的介电常数(空气=1)。S——极板有效面积。π=3.14(圆周率)d——极板间距离。
至于统调用的最外面的花瓣片影响极小,有的双连测面固有微调电容就没有花瓣。
430P也是一种收音机双连的规格。至于用作其他电子设备,通讯机器,仪器等,各种双连容量就多了;

网友:
怀疑氧化后表面形成微观坑洞,造成实际表面积增大。

网友B:
就是有一种双联不是365皮的,在450皮左右,我有两个,都基本相等,不是变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一种双联不是365皮的,在450皮左右,我有两个,都基本相等,不是变容了。

回焦老师,一模一样的。只是细节不同,

网友:
看来是楼上老师说,实际是有两种容量罢了。

网友C:
当年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365PX2的双联比较多,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小北京收音机就是450PX2的,飞乐265-1收音机用465PX2的,牡丹620、626、911等型号用495PX2的。我手里有一个复旦四联,分别为350PX2和26PX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超外差式收音机使用365PX2的双联比较多,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小北京收音机就是450PX2的,飞乐265-1收音 ...

您说的太对了,我手里就有2X480,2X500,2X525 的三种,都不是2X365的,也都是拆机收音机

用的正宗优质复旦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