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松下NR-C23VG1直流变频冰箱压缩机的问题

楼主(2020-03-13):
家里使用的松下NR-C23VG1直流变频冰箱,前几天发现总是出现“咔”一声之后,约稍等一秒左右再次“咔”一声,接着又要等上好几秒钟再次重复上面的两次“咔”声。伴随着这个声音的是液晶显示面板应该是进入重启状态,冷藏室的灯也是刚刚亮了又灭了。如此循环好多次(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好像是6、7次,今天已经是10多次近20次了)之后,听到压缩机的声音,接着液晶显示面板显示压缩机转速的指示。我过去没有修过冰箱之类的,从网上直接查找松下这个型号直流变频冰箱的这个故障,没有找到相关信息。但找到了有人说的其他冰箱相类似的问题,说是压缩机启动器(启动PTC,也有叫电磁阀的)坏了,想请教一下,我这个是不是也很大可能是这个问题呢?要是这个的话,我去买个替换一下试试。谢谢

网友A:
变频冰箱压缩机应该没有PTC启动器的,压缩机有PTC启动器的就不是变频冰箱了。个人觉着买变频冰箱,除温度控制比普通冰箱恒定外没多大优点,比如普通冰箱设定-10度,压缩机可能在-11度停机,-9度开机。变频冰箱设定-10度时,可以通过改变压缩机转速,使温度精确控制在-1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冰箱压缩机应该没有PTC启动器的,压缩机有PTC启动器的就不是变频冰箱了。个人觉着买变频冰箱,除温度控 ...

谢谢你的回复,从网上搜索到的信息来看,应该是有个启动器之类的东东的,好像作用是保护压缩机来着。

网友B:
里面的开关电源出问题或者驱动板不良,多为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F  .已经明确告诉您变频冰箱压缩机,没有PTC启动器。变频冰箱压缩机比普通冰箱压缩机(才有PTC启动器) ...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由于我过去对冰箱没有接触过,对压缩机有点蒙。家里女主人要求当天就能用(不能让里面的东西化了),再加上我手头也没有备用器件,就没有自己动手,而是找了厂家给指定的维修。
就是变频基板坏了,维修人员换了板子后可以工作了。我看了一下电容外观没有鼓什么的异样情形,保险丝也没有断,通过换后的表现来看,LED灯变亮了一些。现在来看,很可能是电源部分出现了问题。板子让其回收了(折价100元)  。
顺便说一下修个这个真是贵,530多元(换上去的板子330多,维修费150,上门费50),回收了板子后430元。总感觉这种修法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回收回去的板子修好后再原价卖给别的家,差价200左右。
另:某宝上有在线教修我这个冰箱毛病,即修变频基板,收费30元左右。过去没有考虑变频基板的毛病,也没有想到上那上面找,后来找板子发现的。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开关电源出问题或者驱动板不良,多为电容有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主要还是自己的胆子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