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三波段六灯的输出变压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3-13):
请问一般的三波段六灯的输出变压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多少?我的机子灯都亮,调谐管绿条不闭合,喇叭无声音,测输出输入基本无电压,但是在测量的时候喇叭会出现轻微的咔咔声。

网友:
可以计算 ,比如 2W 4欧   v=sqr(2*4) =2.828 伏  同理 初级如果是5K  初级电压 V=sqr(2*5000)=100伏

网友:
   没见过这样检修机器的 ,从功放开始测电子管各极电压,

楼主:
关键也不知道喇叭的功率

网友:
国产三级交流电子管收音机额定输出功率>0.5VA ,以飞乐265-1六灯机为例最大不失真功率1.5VA ,喇叭阻抗4欧姆,分别为1.4V 和2.45V。一般万能表测试数据不准。严格的测试需要1000Hz正弦波信号,假负载电阻和音频毫伏表。

网友A:
要掌握收音机修理基本操作规程与程序(顺序)。

网友B:
处理完全无声故障,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量一下功放管的屏极电压和滤波电阻两头电压(均为对地值)能查到八九不离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完全无声故障,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量一下功放管的屏极电压和滤波电阻两头电压(均为对地值)能查到八九 ...

能稍微说详细点儿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掌握收音机修理基本操作规程与程序(顺序)。

有资料能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C:
看输出电子管的型号,电路图,基本上是标准电压,大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输出电子管的型号,电路图,基本上是标准电压,大差不错。

有万用表交流当和直流档测出的电压差别很大,电子管的各脚电压应该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稍微说详细点儿吗?谢谢。

滤波电阻前端有电压,后端无电压,显然电阻烧断。6P1屏极无电压,显然输出变压器初级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阻前端有电压,后端无电压,显然电阻烧断。6P1屏极无电压,显然输出变压器初级断路。

测了6P1的屏极电压,应该是250V,但是实际只有几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资料能分享下吗?谢谢。

前些天本板块就有上传共享的可以找一找,网上百度一下《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PDF,也可以下载。             它是(无线电爱好者丛书)之一毛瑞年著。

网友:
   6p1供电,输出变压器,可能有问题,中放变频都有可能有问题,从后往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