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菜鸟,请教坛友一个问题

楼主(2020-03-13):
60MHz的示波器能不能满足调频、调幅收音机在调整过程中观察相关输出信号波形的要求?

网友:
没问题的,国内调频87-108兆只要不看这个频率,中频10.7兆就没问题了,当然有的收信机是高中频除外,一般的收音机高频和中频不会超过60兆。

网友:
60Mhz的示波器,测100Mhz的信号,也能看到波形的,只是幅度不准确,有明显的衰减。要求不高时也能应付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坛友的热情回复,谨此致谢了。

网友:
修收音机根本就用不着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