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30MHZ快速连续扫频的信号源

楼主(2020-03-13):
求1-30MHZ频率内连续扫频,速度可以调节,有一定输出功率的阻抗50欧姆,群里的老师谁有能发我分吗?

楼主:
这个信号源使用时需要脱机电脑和单片机

网友A:
如果扫描的波形是正弦波的话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函数信号发生器,基本上可以满足你的扫频信号要求。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一个直插器件的,扫频速度可以调的,而且关键是可惜不用电脑软件控制的

楼主:
就像这种的不用软件就可以自动扫频的,频率覆盖到30MHZ,速度可以调节

网友B:
以前用AD9850模块+Arduino+ OLED屏做过,但频率在20Mhz以上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
这种噪声源也行,群里老师能给我发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AD9850模块+Arduino+ OLED屏做过,但频率在20Mhz以上输出电压下降。

您好,能指点下我吗?我想做信号源或者噪声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扫描的波形是正弦波的话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函数信号发生器,基本上可以满足你的扫频信号要求。

您会做这个嘛

网友:
您会做这个嘛

抱歉。我不会做这个。只是买来使用而已。

网友:
信号源和噪声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你要用来做什么?

楼主(2020-04-17):
做信号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