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4一台电脑双位置使用的简便方法

楼主(2020-03-14):
前提是这两个位置不能太远,我搞无线电的工作台在阳台上,经常要看图纸,查资料什么的,要跑回电脑边去打印图纸或者查资料,来回跑不方便,一直想在阳台上也弄一台电脑,不过利用率很低不值得再增加一台电脑,因为我的电脑和阳台就隔一个窗户,最后想出一个非常简便的办法。首先再找一台显示器,加延长线连在电脑上,显示设置里将两个显示器设置为“复制显示”,让第二台显示器显示和第一台显示器同样的画面,买套无线鼠标键盘装上,然后在电脑前用时用有线鼠标键盘,在阳台上用的时候用无线鼠标键盘,这样在两个位置上都可以使用同一台电脑,非常方便,唯一麻烦的是,我两台显示器不一样大,显示分辨率不同,所以在电脑前用时和在阳台上用时,要切换一下显示设置,麻烦一些。

没有延长线,而且VGA插头太大,也没法穿过窗孔,所以找了根DVI线剪掉两头的插头穿过窗户后,和VGA线焊起来当做延长线。

焊接好的插头

焊接好的VGA线

用一个小播放器进行测试

一次成功

在阳台上上矿坛

开个电路图看看,以后不用打印电路图了,电脑上直接看就OK了,还可以随时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既然系统能看到两个显示器的选项,那么显卡肯定支持双显示器输出,而且每个显示器的分辨率都应该 ...

如果是两显示器显示同一画面,那么分辨率会自动设置为一样的,这样分辨率高的那台就只能按分辨率低的那天显示了,这样比双电脑还方便,因为不用设置各种共享什么,另一套键盘鼠标帖子里说了,用无线的,有线一套,无线一套,不过我只试验了无线鼠标没问题,无线键盘还没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就像电脑外接投影一样的原理。无线键鼠。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阳台党

网友:
太麻烦了,笔记本不好吗

楼主:
这个咱没有啊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缺个阳台

网友:
设想很好,但有点麻烦。

网友B:
买一台 又不贵 我这儿有一台 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台 又不贵 我这儿有一台 300元

买是不贵,但是不能用同一台电脑啊。

网友C:
搞个二手笔记本电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二手笔记本电脑就好了。

问题在于,不是用同一台电脑,关键就在于可以在两个地方用同一台电脑。

网友B:
用高清延长线 支持4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清延长线 支持4K

能用高清就更好了。

网友: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错的思路

网友D:
我看到交易区有人出过那种终端盒子,配个显示器能连接远程桌面,那样,拉个网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交易区有人出过那种终端盒子,配个显示器能连接远程桌面,那样,拉个网线就可以了

这个好,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我去找找。

以前在垃圾佬那里,误把实达终端一体机当显示器买回家,这才发现那货可以连接windows远程桌面,可惜是800*600的屏,不然倒也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