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红灯711一3改装

楼主(2020-03-14):
电子管收音机红灯711一3改装:增加外接输入插口,输出音频信号插口。外接喇叭插口,内部喇叭插口,调谐指示管插口,单独整流管用灯丝变压器,去掉指示灯刷漆,短接波段开关于中波位置。

网友:
你没有证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理时,拿出机芯,不用拆焊喇叭线,正好利用调谐指示管加的插座,一举两得

明白了,好方法。

网友A:
楼主大概是有这个设想吧,那个调谐指示管插口干什么用呢?

网友:
作案现场呢?

网友B:
其它能理解,内部喇叭插口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能理解,内部喇叭插口是做什么用的?

修理时,拿出机芯,不用拆焊喇叭线,正好利用调谐指示管加的插座,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概是有这个设想吧,那个调谐指示管插口干什么用呢?

便于拆卸式,可以不动调谐指示管

楼主:
作案现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了多用实验台

就是这个意思,还是你聪明